[电源] 拆小米ZMI PB421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10-21):
拆小米ZMI锂电池充电器

输入5v2a,输出5v0.5a,这个充什么电池的?

芯片没有型号

字都打磨了吗

上一节电池充电看看,2v电压

空载还是有5v的

锂电池不是4.2v的吗?这个也不敢充锂电池

网友A:
不是写了,充1.5V恒压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充1.5V恒压锂电池的

哈哈,没有用过1.5V恒压锂电池

网友:
充5号7号专用锂电池的,这种电池壳内含有3.7V(4.2V)锂电池+充电、降压一体化电路,所用的芯片一般是钰泰的ETA6017,可自动识别充电还是放电,放电输出所谓的恒压1.5V,这种电池一般不要用于重要设备,因有降压电路,存在纹波和干扰,还有怕电池内的电路故障而损坏设备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好像还有一种充电口是TYPE C口的1.5V锂电池,不知道用起来实际体验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好像还有一种充电口是TYPE C口的1.5V锂电池,不知道用起来实际体验如何 ...

是的,充电口在电池壳上的,可以USB +5V直接充电

网友C:
这个输出感觉明显是标错了
输出5V直接充电池电池岂不是凉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感觉明显是标错了
输出5V直接充电池电池岂不是凉凉

不错的,电池内有充电板和降压板(二合一芯片),自动识别充电(5V输入)和放电(1.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电池内有充电板和降压板(二合一芯片),自动识别充电(5V输入)和放电(1.5V输出) ...

哦哦哦 好吧
感谢指正

网友D:
再发几张拆解图看看吧,马上可以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好像还有一种充电口是TYPE C口的1.5V锂电池,不知道用起来实际体验如何 ...

和普通5号7号一样使用,没什么变化,只要记得充电。

网友:
输入输出电流反着来,有可能是野生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普通5号7号一样使用,没什么变化,只要记得充电。

从使用角度,总结到位!

网友:
  一般一般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发几张拆解图看看吧,马上可以理解

非常详细,感谢

网友:
充电器看着像傻充,充放电路在电池内部。

网友:
看看电池内部还不错的.

网友:
2路共用一个芯片吗

网友:
看前面兄弟,这个是1.5V的锂电充电。。一次充4个,比一个个充电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