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改成锂电池之后的充电问题

楼主(2024-10-21):
电子秤电池饿死了,拆开是4V的铅酸电池。插上交流电之后原来的充电线输出4.5v.改成锂电池之后还是用原来的充电电路怎么样

网友:
用太阳能板充电试过,4.5V可以充电。

网友:
理论上是不行的,事实上很多山上的电器都是这样,5v串个二极管就怼电池上了。
这样的话每次都充到4.3V左右才动作,会降低电池寿命,万一保护板挂了,boom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网友:
当然可以了,保护板在电池充电到保护电压值时停止充电(可能还有很小的电流(涓流)继续)。
我的18650充电器好像只可以把电池充到4v就转灯~不知为什么不能达到4.2v~难道是我的表不准?

网友:
还是用一块充电板干充电的事情吧

网友:
锂电池保险安全使用,建议用芯片(模块)自动管理锂电池的充电和停充吧

网友:
可以用,建议使用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如果不带保护板,充放电都过度,电池寿命很短,同样是电子秤,我第一次改的时候直接上不带保护板的18650,结果一两个月容量严重下降,充满了只能用一两天,后来换了新的电池,加上保护板,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影响锂电池的寿命,也影响安全。

网友:
锂电池必须加保护板

网友:
不能直接更换

网友:
找块淘汰的手机电池,那个充电限制电压也是4.5v,另外最好加上保护板

楼主:
找了块充电宝电池➕带保护功能的充电小板换上了。

网友:
带保护功能的4056充电板,几毛钱一个

网友:
不行……铅酸电池不会充爆,锂电那是真的会充爆炸的。不要瞎搞,随便找个4056的充电板也就几毛钱。

网友:
锂电池充电是4.2v,必须要用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实在不行就再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铅酸电池这么放一样坏

网友:
锂电池如果不加保护板的话,很快就报废。

网友:
这个不能用的吧

网友:
保护板正常工作的话是没问题的,充满会自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