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EP-TA800手机充电头真假辨别

楼主(2024-10-21):
话说现在买手机流行不带充电头,买手机时商家带了一个充电头没在手机盒子里面装,单独配的,用了半年就挂了,今天拆开让高手掌掌眼,要不是正品就不折腾了,做工还凑合,插头应该是铜的磁铁不吸,这么短的时间挂掉,估计芯片的概率要大些

网友:
在网上可以搜索到这款充电器的拆解图片看起来不太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山上的,变压器线圈走线也太外露了

网友:
用料很好,应该是正品,好像三星这款充电器故障率不低

网友:
外壳不怎么滴,这板的做工还可以嘛

网友:
看板子好像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A:
正品,跟网上拆的是一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L4y1u7Px/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品,跟网上拆的是一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L4y1u7Px/

看上去差不多,但用料做工又比网上拆的正品要差一些,难道是高仿的山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062044633570645

网友:
正经的三星充电头,现在的三星充电头没以前那么经用了

网友:
山寨高仿厉害了,这里有另一个高仿的拆机,跟你这个有点像,都跟原装的有些不一样:
https://tieba.baidu.com/p/7094368017

原装的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做工看起来不像是山寨版本的

网友:
不是山寨的,只是厂家不一样

网友:
半年就坏,质量的问题?

网友:
看做工是正品

网友:
我撸了两个山寨三星45w的头子  功率能上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差不多,但用料做工又比网上拆的正品要差一些,难道是高仿的山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

这充电头手上有一个,没拆开看过,拆开就废了。

网友:
感觉像是高仿

网友:
个人觉得的是正品。。 只有利润大才会有高仿。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三星除了当年的电池容易炸,充电器也炸

网友:
应该是正品用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