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港版的电源转接头

楼主(2024-10-21):
一个港版的电源转接头,插脚是铜材质插座用的是铁片能被磁铁吸住的。

网友A:
这个两头都是港版的把?还有必要转换么?我一个是港版转内地的,都是贴片,都长锈了,但发现这个港版充电头不发热,比国行的充电头好用,就是转换头太差了。

网友B:
为什么他们的接头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头都是港版的把?还有必要转换么?我一个是港版转内地的,都是贴片,都长锈了,但发现这个港版充电头 ...

是用来插这种插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来插这种插座的。

这个插座有点特殊啊,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他们的接头会这么大.

因为他们使用的插孔也是这么大的。

网友:
转接头是一套的

网友:
插头是港版(英国标准),插座应该是全球通用型!

网友:
大万能口,非常喜欢。原来的插排都是这种大万能口,现在都要国标都废除这种口了。
不过对于我这种手头很多各种设备的人来讲,还是喜欢这种大万能口

网友:
螺丝固定的铁质弹片,左边已经有明显变形,大电流扛不住

网友(2024-11-22):
这不是大厂的产品

网友:
这个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