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温漂

楼主(2024-10-21):
我不是很了解电阻温漂,我的鸿昌HC6105,900K分压电阻太大导致1M万分之一电阻读数偏低,我就用了3296W这种廉价的可调电阻替换,按理说说这种电阻应该温漂很大。
这个电阻替换调整的时候是夏天,今天温度大概16度,我拿出来测试了下,大概也就飘了1-2个字,我感觉还行吧,比他贵很多的电阻还不如他,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房住不飘,哈哈

网友A:
3位半温漂不明显
测试1打头的整数,分辨率只有1000ppm,差两个字就是2000ppm
即使温漂有200ppm/℃,温差10度也就是2个字

对于3位半万用表,器件长期老化可能比温漂更值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位半温漂不明显
测试1打头的整数,分辨率只有1000ppm,差两个字就是2000ppm
即使温漂有200ppm/℃,温差10 ...

哦哦,谢谢明白了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1999计数的万用表即便是用一般电阻在一年四季的室内温漂基本都看不出来,严重的也就1-2个字的区别。

网友:
精度还是低,高了就明显了!

网友B:
这么说,三位半表,可以通过打磨电阻做到很小的字数偏差了

网友C:
你不是有电桥吗,拿根细铜丝,室温20度左右测个电阻,手握住体温加热温升10摄氏度,你会看到约3~4%的阻值增加,这个最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三位半表,可以通过打磨电阻做到很小的字数偏差了

三位半没问题,我实验了0660和7106都可以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电桥吗,拿根细铜丝,室温20度左右测个电阻,手握住体温加热温升10摄氏度,你会看到约3~4%的阻值增 ...

这我倒是知道不用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我倒是知道不用试

请教您一个问题,0660可不可以设置哪个代码,让万用表开机就亮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一个问题,0660可不可以设置哪个代码,让万用表开机就亮背光

应该不可以吧,倒是我的都改成按一次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一个问题,0660可不可以设置哪个代码,让万用表开机就亮背光

记得可以硬改

网友:
我是看到不会修的视频,亚马逊90DM610,华盛昌的0660,开机就是开背光

网友:
精度还是低

网友:
拆了看一看

网友(2025-01-03):
也许是你的电阻飘了,不一定表漂的。

网友:
这类元件特性个体差异也可能你这个正好是稳定一点的,可能另一坛友搞到个温漂很明显的就大喊:骗子,这个温漂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