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拉铆螺母到了,这东西安装是不是必须搭配专用工具,各位用过这种工具么?

楼主(2024-10-21):
各位家里有搭配这种螺丝的专门工具么,
可否上图看一下

网友:
谁家里会有这种工具,除非开五金厂的

网友:
得用钳子夹住了不让螺母跟着转才行
或者直接用钳子夹住两端,直接大力压瘪

网友:
车牌照保险杠上的螺母就是这种螺丝,有专用电批。我直接用拉铆枪

网友:
看视频里不是用电批直接拧就能变形夹紧吗?普通电批不行就用电钻或者是冲击定子机。

网友A:
我买过几个,但发现家里真得不怎么用得到

网友B:
买了这钟简易工具用过,不要用不锈钢材质的拉铆螺母比较硬工具容易坏。

网友:
用的少的话买个手动拉铆螺母简易工具就行,不过要注意尺寸。

网友:
不会用这玩意,来学习的,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东东,这么为难坛友,原来就是一个小螺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这钟简易工具用过,不要用不锈钢材质的拉铆螺母比较硬工具容易坏。

...

工具这么不耐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几个,但发现家里真得不怎么用得到

不同内丝,需要买不同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这钟简易工具用过,不要用不锈钢材质的拉铆螺母比较硬工具容易坏。

...

*我也是买的这简易工具,毕竟用的少!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铆螺母枪。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普通人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的这简易工具,毕竟用的少!

这个工具叫什么?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叫什么?要多少钱?

淘宝多多拍照识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叫什么?要多少钱?

买这螺丝的都附带卖这简易工具,

网友:
用的多,就买正经拉螺母的拉铆枪

网友:
买过也想用大力钳夹住安装上去,实际是一个也安装不了,要专用工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