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带电池的内存条:RAID MODULE ATB-200/IBM

楼主(2024-10-21):
今天拆一台老服务器,在里面拆出来了一个带电池的内存条,有知道的说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应对停电用的?这种服务器还真是极端啊

网友:
大开眼界,第一次见。

网友A:
额,板子上一般多放几颗电容也足够了,可能原先板子功耗大,需要电池才能行

网友:
  太复杂了  还是普通内存方便 ……

网友B:
厉害,服务器停电也能执行操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服务器停电也能执行操作吗?

我猜是防止紧急停电数据丢失的,有没有可能断电重启后内存里的数据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防止紧急停电数据丢失的,有没有可能断电重启后内存里的数据还在? ...

也有可能,类似于电脑休眠的操作,内存中数据开机后直接读取吧,不懂,瞎猜的

网友:
大开眼界,我见过服务器磁盘阵列卡带电池的

网友:
学习了。说明数据很重要。

网友:
大概的功能就是防断电丢数据的

网友:
以前的阵列卡内存,都是带电池的

网友:
第一次见,看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内存条还有断电保护的东东,应该是充电电池吧。

网友:
真是难得一见

网友D:
这是服务器阵列卡内存条的电池,用于断电时保护RAID缓存数据的写入。

电池主要是用来提供对数据的保护,惠普5i的控制器在不加选件电池的时候写缓存的功能是关闭的,只有读缓存的功能,这时操作系统需要读数据的话,可以利用5i控制器的内存来做缓冲,有利于提高系统性能,但出于对数据安全性的考虑如果要向硬盘写数据必须要真正等待写硬盘的操作完成。

如果添加了选件的电池,5i的写缓存功能就被打开。电池在充分充电后,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供电以保证在阵列卡内存中存储的数据不会丢失。这样在数据传输到阵列卡内存后即可通知操作系统数据已经存好,即便突然断电,只要在电池电量耗尽前恢复供电,在启动服务器时,自检过程中服务器会检测到阵列卡内存中有尚未写到硬盘的数据,并完成上次未完成的写操作。

网友:
我来说说这个玩意。

内存大概的代分,为:SDR内存(P2,P3时代,特点为双缺口)DDR1,2,3,4,5(单缺口)RDR内存(没流行开,就不说了)

这款内存,大概是在DDR1代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也不是普通台式机内存,也不是服务器内存,但和服务器沾边。

这个实际上是早期RAID阵列卡上的内存。早期RAID阵列卡上的内存,是作为读写缓存使用,特别是写入。在当时条件下,阵列卡的缓存,是个独立部件,内存的大小,都是可插拔,更换的,就如楼主这根。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掉电,这根内存带了个电池,防止数据丢失。

现在的RAID卡,将缓存集成了,但是高级的RAID卡,依然带一块电池。

至于这个内存条,能不能当普通内存使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是阵列卡,这个电池好贵的,10多年前在单位用过这玩意,如果没记错光电池就是800多,还是镍氢电池,过几个月服务器上会提示要电池维护,就是自动将电耗光重新充满,当然最好是祈祷维护这段期间不要停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服务器阵列卡内存条的电池,用于断电时保护RAID缓存数据的写入。

电池主要是用来提供对数据的保护,惠 ...

你说的在理,以前我还一直以为这电池是用来停电将缓存写入硬盘的,还心想没电硬盘都不转了还怎么写入,现在看你说的明白了,停电后用电池供电,保持内存中的数据,直到来电再写入硬盘。

网友:
RAID 卡内存上的电池,并非服务器的标配,都是要加钱才有的选件,目的就是当服务器突然停电或死机时能保存 RAID 卡上仍未写入硬盘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板子上一般多放几颗电容也足够了,可能原先板子功耗大,需要电池才能行 ...

以往都是配电池,现时却大都改配超级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