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CREATIONSPACE快速夹头8V锂电直磨机电磨机充电雕刻机打磨机

楼主(2024-10-21):
之前在1688这个店买了127mm超短手自一体小电动螺丝刀,可以0.15~0.35nm电子调扭力,可以自己更换电池16400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77754&pid=17086200&fromuid=1342772

做工和手感都很好,主要是用了红包价格还行,就分别用几个账户买了可以快速夹头的8V锂电直磨机电磨机。
https://detail.1688.com/offer/775623354162.html
这个电磨的亮点是3mm快速夹头,同心度高,可以1秒快速更换磨头

这个快速夹头是前段旋转90度就可以松开夹头,再反向选择90度就夹紧磨头,如果只是卸下磨头,可能1秒都不用。

还花了1元买了2个H4通用金属三爪夹头和1个N20电机,这个4mm杆的强度高,前面同心度也还行。

网友:
价格给力哇!

网友:
雕刻牙机的夹头(应该和做美甲的打磨机用的是同样的总成),80多块的价格也不算贵。最大的优点是无线方便,平时用来短时间打磨塑料件、木料、软金属等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夹头好。

网友:
不上个拆机图?看看有没有主轴。如果不是很在意拖根电线的话,其实可以拼夕夕买美甲打磨机,那个不是充电的,而且想要调速还需要自己配个调速器(裸板几块钱吧)。耗材可以选择牙科用的那种,选择面也不窄。一个手柄的价格只需要二十多块。注意要选择跟楼主这种一样的锁紧方式的。

网友:
关键是同心度要高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