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火柴头·照明6w led灯泡,并更换驱动电源

楼主(2024-10-21):
之前工厂倒闭,清理库存,看做工不错,当时买了好几个。

这led灯泡每天都开,可能用了七八年,用料不错,但是细节把控不好。这次拆机是因为散热器中间的圆铝盘镶嵌不平整(照片中已修复平整),导致灯板和散热器贴合不紧密。可能灯板温度高把驱动电源高压电容烤炸,重新购买驱动电源更换,铝基板背面重新涂抹硅脂,完美。
手机浏览器发布,大家凑合看。

网友A:
密密麻麻的灯珠

网友B:
以前叫车铝灯泡,我自己做了不少,还没见坏过,不过你这种灯板还没见过,不错,以前多是5730或者8mm非贴片灯珠

网友C:
看标签,不是6W,是6VV

网友D:
顺道问下这种LED恒流驱动电源是看接的灯珠数量从而确定瓦数的吗?一直搞不懂这种恒流电源具体是如何选择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密麻麻的灯珠

对,60颗led灯珠,感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叫车铝灯泡,我自己做了不少,还没见坏过,不过你这种灯板还没见过,不错,以前多是5730或者8mm非贴片 ...

现在如此厚实散热的灯泡已经不多见了,可能因为质量太好,工厂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签,不是6W,是6VV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可能是印刷问题

网友E:
灯珠多散热好,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道问下这种LED恒流驱动电源是看接的灯珠数量从而确定瓦数的吗?一直搞不懂这种恒流电源具体是如何选择使 ...

比如我买这款驱动,介绍是4~5×1w,可以理解成4到5串灯珠都可以用,每个灯珠参数按3.2v 1W计算,假如是5串,就是有五颗1w的灯珠串联,也就是总功率5w。有些贴片灯板是先并联再串联。比如一颗0.25瓦的灯珠,每组用四个并联,等于1w,一共有五组,这五组再串联,还是等于5w。led驱动功率恒定,但是电压电流不恒定。还有一些高压灯珠,这种灯珠看着是一个,但是内部有两个或者三个核心串联,也就是需要6.4v或者9.6v才能点亮。品牌灯珠单颗内部还并联有二极管,从灯珠外观可以看到有一个小黑点。灯珠烧坏以后也会有黑点,两个黑点不可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回复,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如此厚实散热的灯泡已经不多见了,可能因为质量太好,工厂倒闭了

你说的很对,以前也买个几个成品,还推荐给酒店,因为比自己做还便宜,我记得卖6元左右一个,现在看那些店铺都关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多散热好,寿命长

散热确实可以,还有三四个正在使用,暂时无故障。新灯使用前我拆开重新涂抹了硅脂。

网友G:
这灯咋这么多灯珠,才6w多?

网友:
60颗灯珠6W,每个灯珠就是0.1W了。

网友:
当年买的这种9w的全铝灯泡30+一个

网友:
灯珠这么多,以前的灯用料就是好,我家里也有这种铝的LED灯,从建好房子到现在快10年了没有一盏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灯咋这么多灯珠,才6w多?

对,单颗灯珠功率小,可能寿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