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爱华磁带随身听J202MKIII搜台不自停问题点之一维修分享

楼主(2024-10-21):
日前打理一台J202MKIII,换电容查过孔,修复后功能基本正常,AM/FM搜台不锁台,收音清晰灵敏,经仔细分析查找,原来这里出问题,R41电阻150K变大成240多K,换好件后收台自停。如下图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发现

网友:
好像是双运放并联使用

网友:
这是高手,隐藏很深那种

网友:
不是为了学习,就是想看看外观内部照片。当年202、303、505都接触过,甚至拆修过。换直贴电容,用直插电容掰弯引脚代替,现在贴片钽电容都烂大街了

网友:
很好的机器,我也有一台。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A:
功底深厚啊,这都能查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底深厚啊,这都能查得出来

功底深厚不敢当,就是双电压比较电路基本原理而已。

网友:
这个能查出来不是一般的难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能找到电路图太厉害了。

网友:
功底的确深厚,一个电阻都能查得出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