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白求教,微星b85i开机无触发,PCIE B10 3vsb对地短路

楼主(2024-10-21):
宿舍用来看电影的小电脑

昨天突然开不开机了,开机屏幕右下角显示a2,卡死,进不去bios,关电重复几次,彻底歇菜了,开机无反应,风扇不转,测试电源没问题,主板电池扣掉放电也试过,问题依旧,本着小白学习的态度(不想花钱换板)遂拆机测试各项供电,主板微星b85i,

板号ms-7851 ver1.1

断电用二极管挡打atx口各点对地阻值,+5v有495的阻值

3.3v有337的阻值

pg信号对地2100

不知是否有问题,测试PCIE B10脚对地接近0,难不成桥挂了,惨了,拆开南桥散热,测试贴片电容,发现好几个都是短路的,这就说明桥挂了嘛,还是不死心,测试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六七百,数值一样,所以到底是不是桥挂了,求各位大神给点高见。后面通电测试,开机针脚有4.65v供电,无3vsb,5vsb正常,网上找了好久的电路图,只找到一块z87i,版号1.0

看了一下电路差不多,5vsb由一块up0104s电源芯片转为3vsb

测了一下输入3脚有5v,输出六脚没有电压,这说明电源芯片坏了还是说电路中有短路,用手摸了一下南桥,冰冰凉,如果是南桥短路,应该会发热才对吧,我也不是很懂,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①atx插口pg信号对地值2100是否有故障,我看网上说对地在六七百是正常的,但是又有人说不同板阻值不一样
②atx 3.3接口对地阻值正常,pcie b10对地为0,说明了什么问题?
③本人在学校宿舍,没有烙铁风枪相关工具,只有一个万用表,如何在不拆元件的情况下,判断出哪里发生了短路(比如能否用对地打阻值的方法在板测量up0104s引脚看它是否短路)
④如果真是南桥挂了,这板子还有修的必要嘛(itx小板)

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南桥坏了,没有必要修理了,太贵了。

网友B:
我也不懂 但是 一开始屏幕右下角能显示a2  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 但是 一开始屏幕右下角能显示a2  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他们说开机显示a2,就是硬盘问题,微星自检老毛病了,可是我重启两次,就开不开机了,就很奇怪,感觉像是bios问题,但是实际上电路确实有短路,3vsb也没有产生,根本不可能开机触发,真是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南桥坏了,没有必要修理了,太贵了。

确实,一个南桥芯片50,换了还有失败风险,我这块itx当料板出应该也能卖个50,但是现在我总感觉南桥没坏,我啥也没干,这南桥没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C:
p0104s拆了量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话说这个板子如果桥短路了就刚好换套了
搞套100.200.300系的板子都比这个好,就算是上面奔腾U的集显都比之前的I7好了。不过看你的工具也拆不下那个芯片要不发来我帮你看下

网友D:
pcie b10就是3VSB 这种情况U6要么短路发热,要么直接损坏

我的意见是烧鸡大法开烧就行
当然故障可能不止一处,全看天意
点位图助你

网友E:
我也觉得先把转换芯片拆了看看短路是否还存在,再决定下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一个南桥芯片50,换了还有失败风险,我这块itx当料板出应该也能卖个50,但是现在我总感觉南桥没坏 ...

楼上的点位图下载分太高,我找了一份
看了下6脚是3VSB的输出,直达南桥的,把芯片拆了打下二极值,如果还短就烧机,3V烧就行看下有没有发热的。如果桥冒烟了就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104s拆了量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话说这个板子如果桥短路了就刚好换套了
搞套100.200.300系的板子都比这 ...

这套板u,是以前淘汰下来的,专门装在宿舍看看小电影,我还有一套b365,但是板子是全尺寸matx,用不了这么小的机箱,装宿舍放不下,这板子如果南桥坏了,就准备闲鱼当料板出了,换个影音盒子继续用,当然,您要是不嫌麻烦,我把整套板子发给您看看,您帮忙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ie b10就是3VSB 这种情况U6要么短路发热,要么直接损坏

我的意见是烧鸡大法开烧就行

感谢感谢,现在就是要确定哪里短路了,希望不是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点位图下载分太高,我找了一份
看了下6脚是3VSB的输出,直达南桥的,把芯片拆了打下二极值,如果还 ...

这点位图我下了,我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点位图下载分太高,我找了一份
看了下6脚是3VSB的输出,直达南桥的,把芯片拆了打下二极值,如果还 ...

直接烧后级会不会有损坏元件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ie b10就是3VSB 这种情况U6要么短路发热,要么直接损坏

我的意见是烧鸡大法开烧就行

现在的情况是有短路,意思是说如果u6短路,就会发热,但是我通电u6并无明显发热,是直接宣判后级短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先把转换芯片拆了看看短路是否还存在,再决定下步。

像这种只能拆了判断短路嘛,身边没有工具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有短路,意思是说如果u6短路,就会发热,但是我通电u6并无明显发热,是直接宣判后级短路了么 ...

你先把3VSB短路修好
只要正负极没错就不会烧,保险一点就1.5V
没短路再看U6
VIN、EN都要有,VOUT还是没输出就是U6损坏

楼主:
最新进展,之前没有点位图,测的后置usb对地是主板外接芯片引出的,没有经过pch,前置两组usb经过pch,其中一组d+ d-对地为零,一组正常,板上有一个esd aoz8902cil
有两种可能:
①二极管三四脚击穿
②南桥击穿
基本可以断定是桥挂了,二极管没这么容易被击穿

网友:
你的桥挂得彻底,我用的只是时不时上不去网,没声音。以前就知道修桥的钱再加点可以换个板子了。再说不要花钱修或者换,用段时间这玩意还得坏!

网友F:
不扣下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扣下电容么

感觉电容一般不会坏,坏的都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