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同事修个华为车载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4-10-21):
同事的车载无线充电器坏了,我说拿来看看能不能搞定。

没想就是点烟器线坏了,点烟器里除了个保险,啥都没有。
红的线是我焊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的,不沾锡,勉强焊上,本来想把黑色的也搞一下,不好焊就算了

这个点烟器设计不好,这段线应该是在点烟器里面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既然拆了也不拍个全面的照片,也好让看看遥遥领先的无线充咋样!

网友:
不像原厂配件做工啊

网友:
貌似质量不太行,可能山上来的

网友:
不好焊可能是铝线

网友B:
感觉没有用助焊剂,线上整点松香再焊

网友:
松香或者酸性焊油

网友:
就一张图也太水了吧

网友C:
这种线确实难焊,需要用酸性焊油。

网友:
山寨产品,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你焊接的线头用不住,线头用刀片刮刮用助焊剂

网友:
这个做工一看就是冒牌的

网友:
山上来的   打点滴

网友:
感觉不像华为原装货色

网友D:
貌似红色线没焊接牢靠。

网友:
楼主热心助人,还是让他买个好点用哦,否则连电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了也不拍个全面的照片,也好让看看遥遥领先的无线充咋样!

那个无线充部分没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红色线没焊接牢靠。

是的,不知道是什么线,不吃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确实难焊,需要用酸性焊油。

这个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用助焊剂,线上整点松香再焊

助焊剂用了,就是不吃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