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FD100T光纤DP信号线拆解

楼主(2024-10-21):
坏了的光纤DP信号线 30米长,坏了想拆开修 一看修不了

网友:
要知道什么坏才好修啊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这个是硬转换吗?有多少个DP信号线,就接多少根光纤线?

网友:
一般远距离传输就得用这个

网友:
这个里面的光纤连接 蛮精密的啊
8芯
这个有熔接机都没办法修复

网友:
光纤断了,不好接啊

网友:
竟然是8芯的,这要是断了一根也没办法整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高端的线,一直用10元左右的辣鸡线

网友:
使用利刀刃切断,直接对准原接头处使用胶粘固定即可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
这是冷接的 理论上可以重做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这种转光纤的都发热都极大

网友:
蛮精密的啊

网友:
还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咋熔纤。

网友:
好像是MPO那种光纤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