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usb hub最省电?最好完全不耗电,有这样的usb么?

楼主(2024-10-21):
不接负载,自身耗电好像也接近0.1瓦
4个指示灯耗电0.1瓦是不是有些过了
各位用过不耗电的usb hub么

网友A:
这种HUB最垃圾,我也上过当,传输速度很慢的,那四个小开关容易坏;我后来直接不用开关控制了,直接外接5V10A的电源,改成四口的充电头了。

网友B:
不要买杂牌,推荐绿联的七孔HUB,12V2A的外接电源,至于费不费电,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这种建议开关直接短接,指示灯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HUB最垃圾,我也上过当,传输速度很慢的,那四个小开关容易坏;我后来直接不用开关控制了,直接外接5V1 ...

这种就是拿来充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杂牌,推荐绿联的七孔HUB,12V2A的外接电源,至于费不费电,就不用考虑了。 ...

接5A充电头的不是更好么,万亿12v输出,会不会把设备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HUB最垃圾,我也上过当,传输速度很慢的,那四个小开关容易坏;我后来直接不用开关控制了,直接外接5V1 ...

5V10A的电源你用的哪种?是明伟么

网友:
没用过,机箱前面板一个就够用了,其他东西用显示器上的HUB了

网友C:
不要看表面是4个LED,好歹内部还有个IC,你不让人家耗电,你是差那点电?

网友D:
一根烟就是一年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表面是4个LED,好歹内部还有个IC,你不让人家耗电,你是差那点电?

就一个hub,里面还有啥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hub,里面还有啥ic

没有IC那就不叫USB HUB,顶端算个USB充电扩展。

反正我地方HUB没有灯也0.1W。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根烟就是一年电量

一盒烟就是20年电量

网友:
串联个usb开关,就完全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