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8Pro便携式榨汁机拆解

楼主(2024-10-21):
     N8Pro便携式榨汁机

外壳全部为塑料材质

有个安全开关

细看电机轴水封橡胶已经老化皲裂

轻触按键上有个橡胶帽,取下后可以更方便抽出电路板

18650电池没有型号参数

芯片无丝印

外包装盒无生产厂家,三无产品吧

说明书

网友:
做出这种垃圾电器,不是浪费材料啊

网友:
那不是有“么得因拆哪”吗?不算产地(厂家)?

网友:
手持式的?这么小巧.走哪带哪儿.

网友:
这个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电机不错,线路板上还有点零件。

网友:
勉强能用的榨汁机。

网友:
公版方案了,也算简单便宜

网友:
这种用单节电池的料理机/辅食机/榨汁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动力不足,欺负一下细软的食材还行

网友:
玩具级别,估计没啥实用性

网友:
老化的水封橡胶需要换了。

网友:
要是没看到刀片,我还以为是那种榨汁机呢

网友:
不知道效果

网友:
没啥用,大点的都打不动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放多点就转不动了

网友:
好用吗 这小玩意

网友:
玩具级别~

网友:
看着山寨了些。

网友:
这电池一看心里咯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