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我的386电脑还能开机,看主板上的CPU的字样是286呢。

楼主(2024-10-21):
我的386电脑还能开机,看主板上的CPU的字样是286呢。

网友:
老古董了,保存像这样不容易。

网友:
Super 286的贴纸下面应该是386-SX,看封装和引脚就是386的,另外图片右下角贴着保修标签的那里是387协处理器的焊盘,286的主板不会有这玩意。

网友:
但是贴纸上贴286就感觉很奇怪了

网友:
这机电源还带个开关的,挺特别的

网友A:
一直用吗?保养得不错

网友B:
非intel的,还是SX的,不是DX的,一般来说DX才算真正的386.或许是不支持32位,但是比286又强,,才贴了super286

网友C:
单条EDO内存吗?EDO不是要一对一对使用的吗?

网友:
当初买的第一台台式电脑就是那种立插的cpu,忘记那种封装形式的名字了。CPU的型号大概是奔3什么什么的。还是通过电子报的广告从广州邮购过来的,忘记是九几年了。对了是14寸日立的一体机,洋垃圾来的。

网友:
你这是386SX,还有一款是386DX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古董 长见识了

网友:
贴纸下面的芯片就是386sx
话说386sx,对于主板来说就是286,因为这个芯片外部是16位的

网友:
https://theretroweb.com/motherboards/s/ald-dat302-rev-c

https://www.vogons.org/viewtopic.php?t=80941

网友:
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386SX。1992年秋自己组装的。2个软驱(5寸和2.5寸),一个硬盘20M,内存好像是2M。当时大约化了6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吗?保养得不错

不是一直在用,97年我买了1台奔腾MMX组装机后就不怎么用了,这机只装的几个学习软件(TT  WT  WBT等)和DOS、UCDOS、WPS等一直保留。久不久通通电开开机怀旧一下,上一次的通电应该在2020年之前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intel的,还是SX的,不是DX的,一般来说DX才算真正的386.或许是不支持32位,但是比286又强,,才贴了supe ...

谢谢解答!终于明白了super286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条EDO内存吗?EDO不是要一对一对使用的吗?

是4根256K的30线内存条,共1MB.

楼主:
这机子原先配套的显示器是黑白CGA的,坏了就改用VGA的CRT显示器,当然也换了显卡。后来CRT显示器也坏了,就直接接液晶显示器用(偶尔开开机而已)。原先配的5寸软驱、3.5寸软驱也坏了。硬盘CONNER的CP3000,40MB还是好的。

楼主:
这块主板与我机子的是同一个型号的(DAT302 VER.C)?少了个主板电池。现在还能用吗?

楼主:
刚刚看了您发的2个连接,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