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忙推荐一个锂电钻子,24V以上的,可以方便换电池

楼主(2024-10-21):
若干年前咸鱼上套了一个二手电锤,太重了关键是要插市电很不好用,几十块钱卖掉了。但是家里偶尔要钻钻墙安装小东西什么的,求推荐一个锂电池的电钻,24V以上的,可以方便换电池。

网友:
24v这么小众的吗?

网友:
家里偶尔要钻钻墙安装小东西,居然要求24V以上的?看不懂这逻辑
12V的就够了

网友:
电钻钻墙很吃力,混凝土更是无能为力。一般现在的锂电电锤都是20或21v,你还24v以上,你是指杂牌货的乱标吧。

网友:
6S锂电供电的电动工具不多吧?我见过基本都是3S、4S、5S。现在国产无刷这么便宜,就随便买吧。

网友A:
21伏的轻锤才八九十块钱,买块垃圾电池五十块钱,岂不美哉

网友B:
锂电工具买4V,12V或者20V的,像24这类属于虚标产品,连参数都虚标的工具,用料你能信任它不掺假么。
第一,你要是打算长期用锂电工具,首先考虑的不是工具是电池,你准备入大艺插口(A3公模系列)、牧田插口(外贸系列)、东成插口(实惠系列)、大艺插口(A7等工地系列)、其他插口系列。
第二,根据你喜欢的电池插口,来考虑使用环境。首先混凝土必须电锤,任何人说冲击转可以混凝土都是想累死你。
构思自己的工具体系
1、看你写的就是墙上打打孔,那么最省事的就是冲击两用电转可以打除了混凝土以外的,各种砖墙和劣质混凝土墙,但是很累,这是一把工具家里走天下。
2、家里是混凝土,这时你首先要入一个两坑两槽的轻锤22-26(品牌杂牌都行,技术含量不高,全看电池耐电流程度,转头直径6-12常用尺寸就行了,一般也就50-60个孔,满电电池就没电了),然后其他木头、金属、陶瓷配个同心度好一点的手电钻或者起子机就行了。我用的最多的是东成208起子机搭配电锤应付各种工况,当然你可以买好的,体验更好大有威克士米沃奇牧田博世喜利得这类的,手感更舒适。
3、角磨机切割金属或者开槽机切线槽,这类锂电工具看看就好,一般人养不起,第一4Ah电池连续工作10分钟,空转连续30分钟就没电了,续航差。第二再好的机器,中间轴维修和保养时间也在连续时长80小时左右。家庭也可以用万用宝,噪音巨大,也比较费刀片,但是家用的话一个刀片能用很久,供你参考吧。
4、热熔机、暴力风扇这类接近角磨机,也是连续10分钟就没电了,而且可能甚至提前热保护。
5、汽车自己维护,电动扳手,这类工具是很好的用的,也比较成熟。可以配个300N的电动扳手比较实用,贵的可以上400-500N的,或者直接超过200N的起子机应急也行。
第三,你要定期维护你的锂电池,不然就长期不充电就饿死了,可以改个充电宝或者照明手电,日常也能用用,让自己别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物件,需要定期充电。
总结一下,工业或者拉电线不方便的地方适合锂电工具,可以拉电线方便的地方插电工具优于锂电工具。

你要是想用的住,其实不用担心,国产公模的品质也很好的,家用配合多功能转头很完美了。 其实你卖掉的那个可能是家庭最常用26电锤,重是因为电机沉,也说明力度强,后期打混凝土你还是要买的,目前只看锂电转的话冲击转适合你,长远考虑还是细化工况轻锤+20V的高低速电转强化金属和螺丝钉方面或者20V的起子机兼顾螺丝帽弱化金属方面适合你(起子机有噪音只能用六角柄转头,其他的需要转接头拓展,续航比电转差大概差一半,但是起子机新人不会拧手,你当意见参考以下)。其他的有需要了再拓展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工具买4V,12V或者20V的,像24这类属于虚标产品,连参数都虚标的工具,用料你能信任它不掺假么。
第一 ...

东成208,收到

网友B:
208是起子机是我拿自己举例的,不一定适合你的使用环境,你要是买东成插口的话,还有2060i和05-13这类冲击钻或者2050和2060这类双速手电转。
目前插口兼容最多的是大艺A3和牧田,东成兼容要弱于前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工具买4V,12V或者20V的,像24这类属于虚标产品,连参数都虚标的工具,用料你能信任它不掺假么。
第一 ...

考伯特了解一下,入门全24V,电钻电锤一大堆,以前可是全三星电池,大有生产,更上一级还有40V产品线,还有80V的割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伏的轻锤才八九十块钱,买块垃圾电池五十块钱,岂不美哉

去闲鱼找一下,我自己也会折腾锂电池,点焊机什么都有。搞一个5S, 2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8是起子机是我拿自己举例的,不一定适合你的使用环境,你要是买东成插口的话,还有2060i和05-13这类冲击 ...

工人师傅用的比较多的是哪种,我去淘一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伯特了解一下,入门全24V,电钻电锤一大堆,以前可是全三星电池,大有生产,更上一级还有40V产品线,还 ...

确实很好,6电芯的电池,有劲挺稀有的

网友:
不常用,220v的岂不是更优秀?

网友:
沪工 好像是做6S  24V的锂电工具

网友:
买个轻型电锤可以了  科麦斯充电电锤混凝土多功能工业级大功率冲击电钻家用两用锂电捶  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