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两种钻头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更加好用?

楼主(2024-10-21):
为何钻头的样式这么多呢
不同样式钻头用起来有哪些区别?

网友:
没啥区别, 黑的没打过钢筋,黄色的打过很差,两种都专用于瓷砖一类,其他也可以打

网友:
两种都不好用,这种对称的不行,要买歪头偏心转才好用

网友A:
这黑色又不是淬火形成的,涂漆而已,黑的红的黄的都有,关键还得看材质

网友:
黄色十字吗?没啥区别,这玩意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钻头的类型非常多,用途不一样就应该选用对应的钻头,不然效果会太差很容易损坏钻头。

网友B:
这两种钻头看样子没啥区别,都是靠头上的合金钻孔,看尾部,应该是黄的是用到冲击钻上的(尾部变粗是有四坑)?黑的是用到手枪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黑色又不是淬火形成的,涂漆而已,黑的红的黄的都有,关键还得看材质

涂层是不是硬度很高?

网友:
针对不同的需求呗
有些用来切磁砖,那种空心的
有些用来打铁或者打木头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层是不是硬度很高?

油漆,有的金色的就是一层镀铜,用一次就磨损了,好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钻头看样子没啥区别,都是靠头上的合金钻孔,看尾部,应该是黄的是用到冲击钻上的(尾部变粗是有四坑 ...

冲击钻一般头部很大,黄色是尖头,不属于冲击钻?

网友:
黑的钻红砖速度快不卡钻,黄的会往外喷砖粉污染钻夹,黑色的速度相对快,黄的稍硬的墙面不容易钻进去,但配合带冲击功能的大型锂电钻不容易坏,黑的头部冲击容易碎裂。

两者都不能干钻全瓷砖。

网友:
在同一个地方打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冲击钻一般头部很大,黄色是尖头,不属于冲击钻?

头部大不是冲击钻的特征,大小是尺寸决定的,但后面是一个尺寸,看图上这个后面加粗,可能是小钻头,后面变粗,成为统一直径,因为图片后面没有拍全,看不到后面是否是四坑尾部,只好判断。

网友:
两种钻头看样子没啥区别,都钻不了 硬料。

网友:
他们都是靠 最前面的三角形金属刀片,那个一坏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部大不是冲击钻的特征,大小是尺寸决定的,但后面是一个尺寸,看图上这个后面加粗,可能是小钻头,后面 ...

其实钻头尺寸也就是看它的合金头,焊接镶嵌的合金头决定了钻孔的尺寸。黑色的只镶嵌了一块合金(两个合金面),而金色的貌似镶嵌了两块合金(四个合金钻面),市面上还有镶嵌三面的,其实区别不算太大,关键还是要看镶嵌焊接的合金头的硬度,还有就是所钻材质的硬度来决定。

网友:
看头部是2刃与4刃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刃口的合金才质为王,用过一种刃口能够木板、塑料、水泥、瓷砖通吃的钻头,把塑料(或木板)固定到瓷砖水泥墙上,一钻到底真是太爽了,不用先麻花钻头打塑料板孔,再换水泥瓷砖钻头打墙那么麻烦。

网友:
不要单看颜色,那没用滴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卖个好价钱,镀的,甚至是刷的颜色

网友:
瓷砖专用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