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胜利VC4092C 300KHz数字电桥拆解+更换BNC接口+简单测试

楼主(2024-10-21):
      最近在玩DC-DC开关电源,由于个人对元件采购偏向性价比方案,也就是偏向于在某宝某鱼而不是立创之类的平台买(主要是实在是太贵了,啥也不买光运费之类的都得十几二十块的,单片价格还贵的要命);控制器与开关管的倒是好搞定,但是电源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无源器件,电感跟电容倒不太好验证其品质,再加上以后可能有开关电源手绕变压器的需求,遂想购买一台电桥。由于之前捡了一台DCL8003+的电子负载,遂觉得仪器还是得有个彩色LCD屏使用起来才爽,于是电桥也有倾向于购买一台彩色LCD屏的;一开始看了老久,后来决定干脆直接上TH2830,一步到位好,咸鱼二手均价2700左右,又看到有一台只卖3500的二手TH2832,当时手头没那么多钱,结果被他人给抢了先,只好感叹自己下手晚了
       直到前两天,看到有位做废品回收的老哥卖这台桥,只要一千四,成色也还不错,看后壳的照片,接口螺丝都没锈,壳子也比较干净,至少说明工作环境和保养的不错,前壳有两道痕迹,第一个BNC接口磕坏了,看描述应该是公司或者小工作室不干了或者设备更新收的,应该是回收的时候磕的;因为当时有另外两个人在卖4092A,100KHz的要价2000左右,不知道为何这位老板只要1400,看了下他卖的其它货,确认他应该不是专门卖仪表的,可能是外行,以为型号越靠后越低端吧,也有可能是着急卖出去或者因为接口有磕碰。问了下老板是否包正常,老板说他不懂不会测,也是,BNC接口坏了,有电桥夹也没法接进去,测不了,看老板评价,六百多单百分百好评,不像是忽悠人的那种;想着八成是BNC接口磕坏了,赌一把!然后就去找了胜利的说明书,自检教程截给老板,跟老板说只要自检没问题就收了,好在自检只是按按键,没啥别的操作。老板人也确实挺不错,我说只要系统自检正常就收了,他还把四个自检都测了一遍,然后还怕我没看到缺陷,特意又给我拍了一下说BNC磕坏了一个,我说明没问题之后就发京东发来了。
(忘记拍照了,只有开箱视频,又懒得从视频里截图,干脆拿修好的图放出来了)

前面板除了有轻微发黄和两个磕碰之外其实挺新的

后面的接口和螺丝也是,有点落灰,但一点锈迹都没有,保养还是不错的。

(这是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接口的情况,可以看到都有点锈;而且这个接口坏的很奇怪,被磕扁的同时有一个固定公头的突起被扯掉了?)
发来的时候没配件,刚好手里有一段电饭锅电源线,直接用上了,又花37买了对电桥夹(如图)话说这玩意做工虽然细节上不是多好,但质量实际上也还算不错,37感觉还可以;

拆开看了之后又花12买了四个BNC转IPEX1代的接口,因为除了坏的一个之外,其它的接口都有些好像是氧化了一样的,很难插进去。
新的BNC接口到货了,这里又不得不感叹我国的工业基础之强大,这种东西一个只要三块多点,四个还没一些奶茶贵。

换接口,顺便拆开给各位看看做工。
先把后面的几颗螺丝拧开,然后内芯就能从大外壳里抽出来。

这里抽出来之后由于外壳有支脚,所以尾部完全抽出来之后会磕一下,这里有个坑,先按下不表,等会再说。

先看电源部分
电源插座自带个盒子,把共模电感,保险,安规电容都封里面了;工频变压器倒挺新奇,这种变压器挺少见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搜不到。

电源IC是凌力尔特(现被亚德诺收购)的LT1940,双通道1.1MHz降压转换器。

变压器整流滤波之后直接进降压IC,出来一路5V,一路7.5V,后级CLC Π形滤波,然后5V分两路LCL给模拟5V和数字5V。

然后是接在后面的GPIB与HANDER卡,网口是从前面板拉了根网线到GPIB卡的PCB上,又转接了一下

GPIB卡上有一颗FPGA,下面的HANDER卡上有不少接口隔离芯片和光耦,这个两个接口没用过看不懂,留给各位大佬们评判
然后上半部分就没啥看头了,接下来是重头戏,让我们翻到反面:

emmm,还记得上面提到过的坑吗?我本来以为上面电源固定的铁板是相当于屏蔽罩之类的,模拟板在下面;结果,模拟板是反过来固定到中间这块铁皮上的,拿出外壳的时候会磕一下,力道还不轻;如果拆机的桌面不平或者有其它物品的话,很可能会磕到模拟板,导致掉件或者磕坏芯片之类的问题,不知道他们的结构设计是怎么想的。

模拟板的数字部分主要在板子后端,数字信号处理部分主要是一颗赛灵思的FPGA+一颗STM32F103RCT6实现的,看情况应该是103负责测量的数据计算部分,FPGA负责与模数与数模转换IC高速通信,给103做辅助,大部分厂家倒也是这么个架构。旁边有一颗存储器,估计校准信息之类的在里面存着。

看看DAC,也就是激励信号源产生部分,DAC是ADI的AD9826K,是一颗......16位成像信号处理器???好家伙,看了一眼架构,里面有给CCD红绿蓝三个颜色通道用的DAC,看走线是把这三个DAC取了两个出来给后级电路,生成激励信号用的,不得不感叹厂商的脑洞是真大,估计亚德诺自己都没想到自家的产品还能这么玩。
旁边的是一颗凌力尔特的LTC3260带电荷泵生成正负压的正负双电源低噪声LDO,我说怎么电源只给正电压,还在想运放供电怎么搞定的,原来负电压生成在这里。

再看看ADC,这个倒还正常,图里可能打光原因有些不清,型号是AD5446,12M带宽12/14bit乘法ADC。
然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板子上的署名是ET35,对应型号就是中创的ET350x系列LCR电桥,看来胜利不老少产品都是中创贴牌的
然后是模拟部分的其它图片,模拟我也不太明白,还请各位大佬评价:

激励信号产生部分,中间最小的芯片应该是模拟开关,应该是做量程选择用的。

AD8065高速运放,以及DG408DY多路复用器,以及精密电阻和量程切换继电器

用于驱动继电器的74HC595和ULN2803

直流偏置电压输入端,最高支持60V的直流电压偏置输入,内置±2V的直流偏置电压,测量电解电容的时候可用。

测量端和其ADC

接口,留了XH2.54接口和一代IPEX接口,貌似同惠的某些仪器是用的XH2.54接口和BNC连接的,这里用的IPEX接口;实际上是打了防松用的红胶的,打了不少,不过我全去掉了,所以没拍到,插头上面可以看到残留部分,这点要点赞。

还有一件事,这里可以看到模拟板和显示板是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辅助信号。
右边是直流偏置输入,但是这个直流偏置输入端子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没套热缩管,焊点裸露,太丑了。
部分精密阻容,应该是校准用的

接下来是拆前面板

内部框架和前面板是四个螺丝相连,每边各两个;说实话,还是比较怀疑这样做的结构强度的,毕竟这么大一台机子,虽说基本是空的,但还是挺沉的。
拆下螺丝之后,前面板跟后面的主题支架就能分开了

后支架

拆下来的前面板

把前面板的后壳(或者相当于屏蔽罩?)跟前壳的固定螺丝卸下来,可用分开前面板罩和前面板

按键板和测量的BNC接口,可以看到打了防松胶

前面板主板,下面是显示排线,看到这一圈的针脚和密密麻麻的电容,大家或许能猜到些什么了吧。

先看按键板和按键,板子还行,按键做工感觉就有点拉了;试机的时候感觉按键有点接触不良,拿酒精擦了擦,装回去好了。

拆下主板,屏幕

接下来是主板,哈哈,果然是一个核心板负责显示与其它接口,还有跟测量板交互。应该跑的linux之类的系统,套了个界面。

核心板照片,话说核心板居然不是直接焊上去的,还整了个排针

开机键和USB接口

核心板的接口,背面,还有一个通到核心板的USB接口,应该是调试用的。哈哈,手头没这个接头,不然高低得插上看看。
都装回去,然后把新的BNC接口换上,螺丝拧紧,胶就不打了,以后放桌子上自己用,也没啥震动啥的,不用担心会松。

装机,插电,揩机!

怎么不亮灯?
想了一会,发现主板的电源线忘给插回去了,又拿下来拆开接上
大伙拆机的时候也要记得测好再装机,不然就得跟我一样再拆一遍了

      拆完了说说操作体验;操作体验的话整体还不错,得益于较大的面板,基本上常用的参数调节都有快捷键,测量参数调节起来很方便,还是比较适合于实验室和研发使用的,这点好评。但是部分操作逻辑有点问题,主要是他这个ESC键感觉没啥用,按测量选项进了高级参数调节和开短路校准页面之后,只能按显示键才能切换回主界面,按ESC居然切不回去;这就高低有点抽象了,进了一个选项之后按ESC退不出去,那我要你这个ESC作甚?

       还有就是这玩意测量速度慢了还行,高速跳的厉害,基本上主参数小数点两位往后使劲蹦,又不会跟同惠一样搞个平均值模式,高速整的跟玩笑似的。不过也有可能是金属桌面,我没搞接地,上面又都是仪器,可能有干扰,我发现拿在手上还行,放桌子上就开始蹦了。
       最后一点是电源开关,很奇怪,别的仪器的电源开关都在仪器前面,一般是左下角,关闭的时候是完全断电的;它这个确实也是在左下角,但他这个开关就像电脑开机键一样,整机不会断电,整机的开关在后面,想完全断电就得绕到仪器的后面去,不然电源键就会一直量个红灯在那,所有仪器都关闭的情况下它搁那亮个红灯杵着。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干,要显得很高级?
       找几个原件测量一下,手头也没啥像样的元器件,只能随便找几个给大伙将就看看了。精密基准电阻之类的太贵了,搞不起,这玩意到我手上也只能给元件做相对参考,没法做绝对参考。

先测几个某宝买的固态电容,不知道什么牌子(Njcon,哈哈,仿的尼吉康),按厂家给的参数,容量在120Hz下测,ESR在100KHz下测(这个玩意实际就是串联等效模式下的等效电阻,跟频率有关);偏置给调一下,给交流信号一个直流偏置,这样有极性的电容就不会在信号负半周反极性导致影响测量结果了。

先测220uf,35V的,跟宣称基本一致;不过100KHz下的这个容量值说实话有点迷惑,高频下大部分时候会测出负值,也就是呈现出电感的特性,好像是过了自谐振点一样;从120Hz开始逐渐增加频率,发现测得的容量居然在大概20KHz之后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然后在50KHz左右开始呈现出感性;又拿了颗普通铝电解测试容量确实是下降了,可能是固态电容与铝电解电容电介质的关系?希望有大佬给解一下惑。

470uF,25V的。

470uF,35V的。
然后是两包不知道啥时候买的铝电解电容,测量标准参照上面的。
100uf,50V的:

1000uf,16V的:

然后测测电感:
很常见的贴片功率电感,不知道什么牌子,或者根本没牌子,感值测试频率100KHz,测试电平恒流10mA,DCR只能调到10Hz看下串联等效电阻Rs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台机器没DCR模式:

2.2uh,1040封装:

2.2uh,1260封装:

220uh,1260封装:

PQ2012 10uh电感:

磁环电感,100uh:

工字电感,不知道啥时候买的了,量了一下应该是10mH的:

低阻值电阻:
2512电流采样电阻,5毫欧,1%:

10毫欧,1%:

1毫欧,1%:

20欧,1%:

毫欧挡基本是0.01毫欧,再往后的字就一直跳了;不过应该用贴片测试夹具才对,这样可能有接触问题。

维修评测就到这里,给大伙一个参考。

网友:
厉害,赏心悦目,学习了

网友A:
非常详细的分享
功能挺多的,价格不错
整体做工用料还行,PCBA与测试输入输出端子之间连接用了射频同轴插头,内部用了一颗AE的10K 5ppm/℃ 0.01%金属箔精密电阻。贴片工艺拉跨,晶圆电阻看起来都是手工补焊
测试极低阻值电阻的时候,可以将输出电平设为2V,电阻设为30Ω,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测试电流,测试稳定性更高

网友:
好详细,楼主玩的很开心,哈哈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100k的,简单对比一下,pcb完全一样,晶圆电阻用料比您这台好一些,您这台300k的好像批发价就是5700吧,太贵了,原来准备改造一下,用亚克力拼一个外壳使用的,这个电桥真是壳大瓤少,太站空间了,说实在的低价位电桥同惠的2830真是绕不开的选择,二手价格太夸张了,太坚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100k的,简单对比一下,pcb完全一样,晶圆电阻用料比您这台好一些,您这台300k的好像批 ...

网友:
很漂亮 ,能用上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的分享
功能挺多的,价格不错
整体做工用料还行,PCBA与测试输入输出端子之间连接用了射频同轴插头 ...

原来如此,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100k的,简单对比一下,pcb完全一样,晶圆电阻用料比您这台好一些,您这台300k的好像批 ...

要批发价5700就太贵啦,这个价闲鱼能收一台2827C;它这个壳是真的大,实际上完全可以做到跟th2830一个大小的,估计是因为要做大屏幕,按键也跟着增大了,结果最后只能把壳体也做大了,不然前面板放不下。这个价位同惠的货是真绕不开,2830全新货偶尔有3100左右的,二手裸机价也都是2500往上,跟全新的就差个配件钱,还不如上全新,是真的保值,是德低端机都没他保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批发价5700就太贵啦,这个价闲鱼能收一台2827C;它这个壳是真的大,实际上完全可以做到跟th2830一个大 ...

2827abc系列完全不值得购买,毫无意义,和2829一个pcb,就改进了界面,用料下降了很多,完全没法和曾经同惠自己的2817系列比,市场的反响也证明了2827系列的销售量差,到了这个价位是德才是市场认可的产品,就像是34465a和dmm6500霸占6位半销量的绝大部分一样,2830真的太保值了,保值到变态了,我也是没有买二手,买了个新的,同惠厂家带校准报告校准一次200元,还行

网友B:
中创这个厂家很奇怪,2015年就用了这个操作面板,好像有512m内存版本,到现在都是最强的,可以跑安卓,居然用了liunx,不过无论怎么说,1400还是超值的,顺便说一句,夹子我喜欢用同惠的100元买的二手,线材柔软,
2.我准备做个亚克力,5块板子,改造一下这个电桥,实在是太占空间了,考虑后面的通讯接口用不用安装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批发价5700就太贵啦,这个价闲鱼能收一台2827C;它这个壳是真的大,实际上完全可以做到跟th2830一个大 ...

BNC接口还是买好一点的吧,电桥夹具也需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
这个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吓到我了。属于捡大漏

网友:
老套路,手持表主板装个台式外壳。电桥国产还是同惠和安柏。

楼主:
引用 网友C:
BNC接口还是买好一点的吧,电桥夹具也需要用好一点的。

感谢建议,最近手头有点紧,它就先将就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创这个厂家很奇怪,2015年就用了这个操作面板,好像有512m内存版本,到现在都是最强的,可以跑安卓,居然 ...

期待

网友(2024-11-20):
这机做工真可以。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电源板看起来是有内部电池供电的接口,有机会可以淘一个试试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100k的,简单对比一下,pcb完全一样,晶圆电阻用料比您这台好一些,您这台300k的好像批 ...

兄弟我也有一台 跟你的一样的,但是电源板整流桥与变压器之间有一个电感没有了,不知道是多大的,方便告诉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