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铅酸电池充电电压多少

楼主(2024-10-21):
用手机充电头直连充电,电池贴近耳朵可以听到电池里面有声音,电流也不大啊,有点担心

网友A:
充电电压5.2----5.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5.2----5.6伏

那问题应该不大,只是电池里面有动静。铅酸电池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问题应该不大,只是电池里面有动静。铅酸电池都这样吗?

充电时铅酸电池别缺液,掌握好温度就行。

网友:
不能超过5V

网友:
铅酸电池通常是10分之一容量电流10小时充电模式,对于这个4AH电池就是0.4a充10小时,如果充电过程中温升过高(40度以上)或气泡过大则要降低充电电流防止损坏。
直接5v充电若不是很发热也可以,但是充电时间可能要短些,当发热明显或明显气泡了,就表示充电已满即可停充~那个声音即是气泡生产的(干式电池可能看不到出气)。

网友:
单格最高2.4v不能再高了

网友:
最好不超过5V.

网友:
一般来说充电电压比电池标称压高0.5左右比较合适,再高了容易发热,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
电压5V没问题 电流要控制

网友:
充满到4.8V即可。

网友:
能直接改成锂电供电不

网友:
充电时候有气体生成的,所有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