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上热销的"MPPT"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真的有MPPT功能吗?

楼主(2024-10-21):
价格挺便宜的,只要50多,买的人还不少。但是看国外网友的拆解,里面并没有看到电感,这玩意真的有MPPT功能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h411D7E3/

网友A:
有没有电感,没有大电感就肯定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感,没有大电感就肯定不是了~

没有,跟这位坛友拆的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8510-1-1.html

网友B:
高价的不一定是,低价的基本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价的不一定是,低价的基本都不是

确实,这种卖100多的也是假的,销量还特别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a4y1372T/

楼主:
不比不知道,一比较才知道坛友推荐的10块钱真MPPT太阳能控制板简直是太超值了,其实如果买零件的话10块钱只够买背面那几个MOS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304-1-1.html

板子不带电感,需要自己配一个,原装的长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比不知道,一比较才知道坛友推荐的10块钱真MPPT太阳能控制板简直是太超值了,其实如果买零件的话10块钱只 ...

显示屏也要自己配吗?有没有测试看看效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也要自己配吗?有没有测试看看效率能到多少!

不需要屏幕也能用,可以用RS232连电脑,在电脑上用官方的软件设置和查看,效率不太清楚,官方的测试报告里效率都超过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屏幕也能用,可以用RS232连电脑,在电脑上用官方的软件设置和查看,效率不太清楚,官方的测试报告 ...

那不错,背面装的散热板,3D打印个外壳,连按键都可以省略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错,背面装的散热板,3D打印个外壳,连按键都可以省略掉了!

是的,这个板子的成品淘宝上卖300多,10块钱的板子比那些100多的假MPPT都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板子的成品淘宝上卖300多,10块钱的板子比那些100多的假MPPT都划算:

...

如果这批流出来的板子是因为发现缺陷作废了的呢?

最多就拆6个MOS管,其它SMD阻容随便什么板子都上有  谁去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批流出来的板子是因为发现缺陷作废了的呢?

最多就拆6个MOS管,其它SMD阻容随便什么板子都上有   ...

也有可能,不过目前看是可以用的,有没有缺陷就不知道了,这是2016年的板子,我看那家昨天又上了一款2018年的板子,下面的接口有点变化,其他差别不大,我感觉是库存品流出的可能性更大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47088843950

网友D:
这个吗?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吗?智商税。

你这是工厂吗?这么多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工厂吗?这么多板子。。。

是的,工厂。

网友E:
弄糊涂了,到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糊涂了,到底行不行?

10块钱的电子垃圾板子可以,淘宝上卖的火的那些的便宜货不行

网友:
那不错,背面装的散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钱的电子垃圾板子可以,淘宝上卖的火的那些的便宜货不行

原来是这样子,谢谢。

网友:
跟风撸了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