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为什么我这个SM2258,短接无效?

楼主(2024-10-21):
5对孔,从上到下短接都试过了  开卡工具都没识别, 上面4对孔短接 电脑都是秒认盘  工具都没反应,下面的1对短接的话 开卡工具会卡死,怎么回事?

短接出现真实容量了,不应该是1024M吗?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7190&page=1  我看了这个帖子 跟我这板一个样,为啥我的没反应呢

网友:
你这个桥是啥

网友A:
?桥啊 不是ssd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啊 不是ssd主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

问你用的转接卡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你用的转接卡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斐讯H1那个,JM57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桥啊 不是ssd主控

斐讯H1那个,JM576,可以正常开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斐讯H1那个,JM576,可以正常开58XT

是的,斐讯盒子的板,这个我都开过很多了,与转接板没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斐讯H1那个,JM576

秋名山上行人稀,常有车手较高低。
如今车道依旧在,又见小唐老司机。

网友:
不用开了。。我出30

网友:
图一镊子短接的两个孔就是ROM ,短接不认大概率是板子硬件问题,图中接口部分是不是修过。可以试试不短接直接开卡,需要合适的转接卡。

网友:
楼才是主角

网友:
11楼才是主角

网友:
应该是桥接板子的问题,我有遇到过,有些能识别,有些不能识别,我后来重新买了个开卡的。

网友(2024-12-25):
应该是桥接板子的问题,我有遇到过,有些能识别,有些不能识别

网友:
估计是盘本身存在重大缺陷

网友D:
都过了两个月了,没有下文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过了两个月了,没有下文是几个意思?

当垃圾卖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