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废品站内捡到的宝贝 - 三五牌座钟

楼主(2024-10-21):
一天傍晚的时候去废品站卖纸箱,然后想顺便找几块木板钉在墙上挂工具。在堆积如山的木板回收区找了一会儿,都是很薄的三夹板,没有合适的厚板子。忽然在地上看见了一个木盒子,仔细一看是个钟倒扣在地上,玻璃面罩居然没有碎。钟盒背板打开,发条钥匙还在。顾不上旁边的新科小音箱,连忙捡起座钟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再去废品站想找找看有没有其他附件,装载机已经清理掉一大半了,看来我是救了它一命啊!

很小的时候在朋友见过三五牌座钟,还是个稀罕物。以前最多就是给手表换个电池,这次算第一次拆修钟表,上网看了很多视频。拆出机芯,1986年10月生产。拆完机芯后居然在钟盒里面找到了原厂的说明书,居然隔天又再钟盒里面找到了购机发票,40.8元,字迹太潦草看不清楚。

第一次拆钟,特意买了洗表水和钟油,开拆前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动手前还是很心虚。看着照片摸索着组装,总算没有多出来的零件,可是钟不会走了。反复看了视频和照片确认没有装错,但就是不走。拆掉擒纵叉后,齿轮立刻飞转,所以故障点就是擒纵叉了。仔细观察后发现擒纵叉不能完全松开擒纵轮,我是水平安装擒纵叉的,然后擒纵机构的安装螺孔有点大,突然想到可能擒纵叉的安装有一定的角度要求。于是尝试着左右倾斜的安装,然后就正常了

全部零件安装完毕,校准时间,发现分针不能对准半点和整点打铃,分针要超过一分钟左右才能起动打铃,拆机前是正常的。网上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请广大坛友指点迷津!

网友A:
真是捡到宝了,大约价值50-120左右(来自网络),一直想进一个的

指针很简单,拔下对准装上即可

网友:
很有年代感

网友B:
“校准时间,发现分针不能对准半点和整点打铃,分针要超过一分钟左右才能起动打铃,拆机前是正常的。”把针拆下来,然后打铃时装正就可以了

网友:
我家还有2个都在正常使用,有一个是带日历的,不带日历的那个有五十多年了

网友:
这个真有年代感,小的时候,家里有个比较大的摆钟,还得上发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校准时间,发现分针不能对准半点和整点打铃,分针要超过一分钟左右才能起动打铃,拆机前是正常的。”把针 ...

高手,果然是高手,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果然是高手,一语道破天机

让鲍师傅见笑了

网友:
金属值钱,被人掏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捡到宝了,大约价值50-120左右(来自网络),一直想进一个的

指针很简单,拔下对准装上即可 ...

手动产生延迟,比别人慢一分钟?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真的捡到宝了,修复好值得珍藏啊!

网友:
早几年在垃圾场看到老板把那些钟拆下来的机芯装了满满一蛇皮袋,想拿几个的人家不卖。楼主这个算完整我看到的那些很多都锤变形了

网友:
老古董了,家小有一个,小时候经常玩,然后挨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捡到宝了,大约价值50-120左右(来自网络),一直想进一个的

指针很简单,拔下对准装上即可 ...

装分针的轴是四方形的,所以不能随意调整位置。猜想中心轴在安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窍门,比如齿轮上有个记号需要对准特定的位置?

网友D:
发条是咋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时间,发现分针不能对准半点和整点打铃,分针要超过一分钟左右才能起动打铃,拆机前是正常的。”把针 ...

装分针的轴是四方形的,所以不能随意调整位置。猜想中心轴在安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窍门,比如齿轮上有个记号需要对准特定的位置?

网友:
牛人,钢条没乱套就很厉害

网友:
真是捡到宝了

楼主:
机械钟只有分针能够调整时间,时针是从动的。分针轴是四方形的,只有4个安装角度。所以碰到这种偏差一分钟的角度,无计可施。估计还是齿轮安装的时候有特别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条是咋装上的?

一点一点卷进发条盒里面,手指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