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多多铜包铝线大家买过么,是否靠谱?

楼主(2024-10-21):
我买到的铜包铝线貌似电阻极大,
怎么回事

网友:
为什么要买铜包铝线呢?

网友:
是拿着正品的价格买到了劣质产品吗?还是说就是为了省钱才买的铜包铝?

网友:
电阻大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以前买过,是配套监控系统的电源线。
当时可以使用,但是半年左右频繁出故障,供电不良甚至完全不通电。将电线解剖,可见内部导体逐渐变成白色粉末。
所以这种电线千万不要用。

网友:
     铜包铝本来铜包铝是没有意义的,作用就是为了筛选用户群体

网友:
其实是表面镀铜,而且那个铝也不纯

网友:
竟然还有自己买铝线的,我恨不得买金线,就是经济实力不允许

网友:
买过一条充电延长线,2.5平过8安电流会发烫,真的发烫,过后拆开才发现是铝镀铜

网友:
说明铝不够纯净吧。过一段时间,铝就风化成粉末了吧大概。

网友:
纯铜也不贵吧

网友:
直接买铝线比买铜包铝线还好。

网友:
质量肯定比不上铜线的!!!

网友:
铜包铝可以锡焊吧?线阻大还在其次就是强度弱容易断掉(尤其细线)才是硬伤。

网友:
铜包铝,不是很容易发生电化学反应吗?

网友:
都拼夕夕了,部铜包铝了,还想靠谱??

网友:
没有买过,也没有买的想法,难道是楼主最近接到了某项工程需要节约成本?

网友:
没实际见过铜包铝线,电磁炉加热线圈是铝线涂铜色绝缘漆,空调连接管是铝管外套一层耐热塑料膜

网友:
铜铝在一起通电非常容易氧化。一段时间就变成粉末,电阻大发热严重然后继续氧化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