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舒尔SHURE无线话筒ULXD改频QLXD

楼主(2024-10-21):
舒尔无线数字话筒,可以把其他频点的主机统一更改为600M频段

700M的机器已经几乎不能用了,干扰严重

现在几乎只有600M可以用,改频后所有指标均和原装机器保持一致

网友:
我单位有一套无线话筒用了5年以,陆续出现频偏的问题,没有仪器测试,就报废了

网友:
这也能改。。。
示波器里左侧粉色的是软盘还是什么加密卡?

网友:
我们单位一直用的600M的机器。

网友:
一直在好奇无线话筒是怎样改频的,今天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