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27块钱的收音机:国产拓响T-6621带插卡插U盘的三波段收音机拆机

楼主(2024-10-21):
前些天在拼多多看到的一款国产收音机,拓响的T-6621,价格不贵,领完券之后27到手,下面拆机看看,然后测试一下

外包装的正反面,大致的功能和参数都标注好了

盒子里包括主机、充电线和说明书

说明书详情

充电线用的是mini接口的,mini虽然老了些,但胜在结实,比Micro好,之所以不用Type-C,是因为怕意外的高压损坏收音机,前面的说明书里厂家有提及这个事

收音机正脸,右侧的一列按键是功能切换和音量大小调节,其中FM/AM/SW键长按是自动搜台,中间的数字键是输入频率/选择频道/选择曲目用的,下面一排按键是曲目切换和控制

收音机顶部是电源开关和TF卡槽和U盘接口,把音频复制到卡或者U盘里,插上就可以播放

这边是mini的充电口和耳机孔,最右边是调谐旋钮,收音机支持手动调谐,步进0.1个单位。需要说明一下,这个收音机的耳机输出音质比较单薄,就是个能听的水平,比起它的喇叭的音质,差了不少

我买这个收音机,就是看中了它可以支持三节AA电池供电,或者一节18650锂电池供电,非常灵活

而且电池仓18650的正极触片是凸起的,支持平头的18650,当然也支持尖头的18650,非常奈斯

下面开拆,主机有个防拆的QC标签

热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标签,完美取下

掀起你的盖头来

收音机的喇叭是一只4Ω3W的全频喇叭

喇叭的外在的做工看起来一般,但实际的声音还真是可以,有点出乎意料,音质比楼下大爷大妈门拿的那种廉价收音机音响的喇叭好听多了

磁棒天线被藏在了壳子的顶部

这边是FM的天线

天线都是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没有用接插件

板子全图,中间那颗最大的IC丝印是QJ007-48A,查不到资料,应该是定制的IC或者厂家私有的编号,右边的SOP16是颗BEKEN的BK1198,调频调幅接收IC,上面的SOP8是颗AT24C08,容量1KB的EEPROM,用来保存已搜到的电台和音频播放的时间断点

BK1198的规格书摘要

AT24C08的规格书摘要

这边还有一颗LTK5128D,单声道的音频放大器

LTK5128D的规格书摘要

调谐的旋钮

下面是一颗机械编码器,就和鼠标里滚轮的编码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卧式的

这台收音机的音质我觉得还不错,眼见为实,耳听也为实,录了一段FM广播给大家听听,因为手机的咪头不给力,实际的音质比视频里的要好

再来一段TF卡里的音频,音频码率是128Kbps的mp3,实际的音质也比视频里的好听

取经路上有时候也挺无聊的,有台收音机拿来解解闷也不错,而且八戒晚上也可以收听知心姐姐的午夜情感频道了

EOF

网友A:
沙发顶起,猴哥出品,必属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顶起,猴哥出品,必属精品

也感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B:
下一帖

改typeC

网友C:
板凳还在吗?猴哥的贴子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帖

改typeC

暂时先不改C口,收音机充电速度太慢,不如把电池拿出来直接充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凳还在吗?猴哥的贴子都是精品

感谢坛友的支持,目测位置是地板,坛友来的晚了一点点,哈哈

网友D:
这应该是DSP的收音机,元件很少,不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支持,目测位置是地板,坛友来的晚了一点点,哈哈

就差一步,就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E:
现在的收音机还有什么节目可以听?专家坐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DSP的收音机,元件很少,不用调试。

好多年都不关注收音机了,买回来才发现它们都进化到这个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收音机还有什么节目可以听?专家坐诊?

本地有几个电台还能听,尤其交通广播频道的,挺有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地有几个电台还能听,尤其交通广播频道的,挺有趣的

以前开车经常听收音机,也经常听交通广播频道,也挺有趣的,有时候笑得肚子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开车经常听收音机,也经常听交通广播频道,也挺有趣的,有时候笑得肚子疼。 ...

要说最接地气儿的电台,一般都是当地的交通广播频道,各种方言和段子

网友:
收音机是取消不了的,汽车现在强制性带收音机,就是考虑发生战争,地震以及比的因素完成通信中断,收音机可以远距离接受到信号

网友:
真是越来越能降低成本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要是再能支持诺基亚的BL-5C通用电池那就太牛x了

网友:
电池仓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设计很不错。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收音机要放到上世纪90年代可算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