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8650电池可以用烙铁焊接吗

楼主(2024-10-21):
一块大有电动扳手的电池,原装的三星电芯太垃圾了,放置时间一长就漏液
0.4的镀镍钢片,普通的点焊机好像根本焊不了

网友A:
三星锂电都能漏液?你确定不是保护板失效吗?这种尽量用点焊机,薄的话,就0.2的点两层。

网友:
据说烙铁焊接因为受热太久会伤电池

网友B:
大有原装电芯漏液?!

网友C:
问就是不行,前几天我说可以被大佬们群殴了有前提电烙铁控温要稳,焊的时间要短,酸或者助焊剂要到位。
1、不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因为高温时间太久焊坏一节电池的隔膜导致后期并联的那一组电池长期对它放电跟着损坏。
2、还有就是新人常见问题在正极焊接流到周围负极上短路爆炸
3、最后是焊锡有阻值会加点一点内阻,因为焊接时为了快速焊接大家都用的非环保焊锡丝,也就是后期可能会因为发热不稳定,产生不可预判的风险。
其实吧,过去老一辈人都是电烙铁接电线直接焊的电池,点焊机过去可不是人人都能弄到的物件,现在白菜价了买个用一次吃灰就吃灰吧。

要是你没焊过,可以去外面找电动工具零售店,就说自己新手花点小钱就行,人家师傅有现成的锂电池专用点焊机比网上买的靠谱多了。

网友:
焊法熟练的话可以,要快速。

网友:
5楼回复的已经很到位了,认真体会即可

专用焊剂,动作要领:稳、准、快
新手勿试

网友:
一直都是焊接的,关键是要快速焊接,还有焊剂等液体不能在电池上流淌,以防正负极短路,引起燃爆。这也是没有点焊机的遗憾

网友D:
焊过几次   开始都没问题   后面一个大艺A7电池坏了2节   焊上去一充电就坏一节   拆下来换一节还是坏   后来不敢焊了

网友:
焊接过一次,从网上买的助焊剂,非常好用,瞬间就焊上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会令电池过热。

网友:
可以,我已经焊过好多次了,实测没问题,内阻仪测了也没变化。
烙铁温度350,电池先轻微打磨下去掉表面氧化层,上点松香或者助焊剂(有些助焊剂有腐蚀性,焊完要用无水酒精擦干净),
然后烙铁头上些锡,再然后就直接怼上去,烙铁头要在上面磨擦更好上锡。
焊接时间我一般是4秒内,如果一次没焊就稍微吹凉了再接着焊。
电池正极比较好焊,负板是壳体散温快难焊些。
焊镍片或者铜片时,电池上先上薄薄的一层锡,然后镍片上要焊接的位置两面也上一层薄锡,然后烙铁压着镍片让镍片上的锡和电池上的锡熔接在一起就行了(用捏子压住镍片,防止烙铁移开时镍片走位)。
没点焊机的,数量少的这样焊没问题,只是比较费时间和精力,如果要焊接数量多的还是上点焊机好些。

网友:
多个电池不建议,出错几率大,
要焊接注意如下操作,每一个点都必须注意,否则出大问题。

1、用美工刀刮电池表面,去掉氧化皮,或者砂纸打磨,电摩笔打磨,,在去掉氧化皮的前提下,别打磨过深,可能穿孔。
     用那种不锈钢助焊剂、洁厕灵的,焊接后得清洗,酒精就不错,清洗不干净100%出现腐蚀穿孔。
2、焊接先用少量焊锡、松香在电池表面镀一层锡,烙铁温度要高,大头烙铁,速度要快。别焊个十几秒几十秒。
3、电池镀锡后再焊接镍片,先在镍片镀锡,镍片中间可以开个2mm的孔,这样焊接更结实。
4、焊接正极,一定得注意锡不能太多,避免漏到外壳引起短路。注意正极要贴青稞纸,一定要贴,不然镍片发热融化电池塑料,瞬间就短路。注意镍片不要和负极短路。
5、焊接作业台面,一定得绝缘的。多串焊接时,注意别有其他金属物品导致电池短路,包括但不局限于刀片,锡丝,烙铁头。最好把不焊接的电磁正负极贴高温胶保护起来。
6、多串焊接时,镍片一定的连接对,连错很容易短路,建议把不需要焊接的电池正负极高温胶保护起来,不给出错空间。
7、焊接时,建议镍片不要拉太直的,可以弯曲一个弧度,避免焊接后没有相对位移空间,在震动发热等时候,拉掉焊点或者导致电池拉太紧磨破皮短路。
8、焊接之后,因为有打磨,可以用绝缘胶给电池正负极涂满,在相对潮湿环境时,比如南风天,没有涂胶电池必生锈。

最后,锡丝相比镍片,电阻很高,电流别太大,焊接一定得饱满牢靠,否则很容易导致发热融化,别用在太大功率的场景(比如40A或以上),如果正极焊锡发热融化锡珠又导致短路,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点焊温度不能太高呀!!!

网友:
焊过几次 没焊住

网友E:
卡尺好像显示0.2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锂电都能漏液?你确定不是保护板失效吗?这种尽量用点焊机,薄的话,就0.2的点两层。 ...

三星就不能漏液???你去B站搜搜看,好多大有电池三星电芯的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原装电芯漏液?!

有人说是电池中间有一层散热的相变材料,吸水后导致电池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就是不行,前几天我说可以被大佬们群殴了有前提电烙铁控温要稳,焊的时间要短,酸或者助焊剂要到 ...

我就是看过点焊机了,要焊0.4mm的起码要上千块钱,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尺好像显示0.2左右吧?

拍摄的角度问题,有0.4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过几次   开始都没问题   后面一个大艺A7电池坏了2节   焊上去一充电就坏一节   拆下来换一节还是坏   后 ...

搞得我都不敢焊了普通点焊机又焊不了0.4mm的镀镍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