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不能加热的养生壶

楼主(2024-10-22):
老爸说他的养生壶显示正常,但不能加热,趁现在在家,帮他修一下!
原本以为是可控硅问题,拆机后结果大吃一惊!好险!!!!板子给烧出了一个大洞!着实危险……
在网上找到一个电路图,按图索骥,经过清洗和刮骨疗伤后正常了。

网友A:
漏水进去引起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水进去引起的么?

应该是双向可控硅长期满功率运行导致引脚过热虚焊接触不良进而电路板炭化,就好像大功率电磁炉线圈接线一样,如果只是简单的接插连接,长时间满功率使用,接线端也会炭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双向可控硅长期满功率运行导致引脚过热虚焊接触不良进而电路板炭化,就好像大功率电磁炉线圈接线一 ...

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属于设计缺陷?

打上鸡眼钉就好了

网友:
工艺处理不到位,至少也得在电路板铜膜上面再上一层焊锡,增加过流面积,甚至可以增加铜排减少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进去引起的么?

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双向可控硅长期满功率运行导致引脚过热虚焊接触不良进而电路板炭化,就好像大功率电磁炉线圈接线一 ...

正解……!!!!

网友:
太残暴了!这块板一看就是平常使用不注意,水加太满了,烧开就溢出来了。和我们办公室一个同事很像,人家自动上水已经加满了,他还非要再摁一下多加点水。,修好给它多刷几遍三防漆,刷3遍!元件这一面也刷!

网友:
进水引起的,要把碳化的清理干净

网友D:
主板炸穿了  报废了

网友:
能够烧那么大的洞应该有烧焦电路板的味道,要不然就是电路板的材质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双向可控硅长期满功率运行导致引脚过热虚焊接触不良进而电路板炭化,就好像大功率电磁炉线圈接线一 ...

养生壶最大功率800瓦,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可控硅周边,分离触点很少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炸穿了  报废了

非常幸运,cpu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养生壶最大功率800瓦,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可控硅周边,分离触点很少坏的 ...

分离触点很少坏的,何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离触点很少坏的,何意?

触点跟1500瓦/1800瓦那种水壶的一样,所以800瓦不是更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点跟1500瓦/1800瓦那种水壶的一样,所以800瓦不是更稳当?

原来如此。

网友F:
怎么没说说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没说说具体是什么原因

看原件引脚那么多铁锈,估计是进水漏电

网友:
有锈就是进水。前几天弄一个,无显示,通电发出一阵一阵B声,拆看测供电只有3V,换了降压电容,升到4.7V,似乎正常了,但测量炉子触点只有20多v似乎还有问题。下一步再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