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拨号,路由器走“自动获取IP”还是“桥接”?

楼主(2024-10-22):
好奇问问,实际应用感觉没区别。

老早的做法是光猫IP是192.168.1.1,把路由器IP改为192.168.1.254,DHCP关闭,缺点是占用一个LAN口,进路由器后台不方便。

现在路由器一般默认网段是192.168.X.1,DHCP开启,优点是进后台方便,且不占用LAN口。其实现在有线基本很少用了,对LAN口数量不敏感。缺点是有时一些设备不在一个网段上,无法访问,譬如打印机通过电脑直连光猫,笔记本无线联路由器。

最后桥接的模式好像是以上两种的优点结合体。

网友A:
现在都FTT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FTTR了

120/年的100M电信宽带;
29月租的移动免费300M宽带;
39月租的联通免费1000M宽带。

都是最便宜的,没资格升级fttr。

网友: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正考虑不在一个网段,接光猫主路由LAN1的台式电脑,无法访问光猫主路由LAN2下面接的二级路由上的设备。也许改成桥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光猫改桥接,用路由器来拨号,这样连接到路由器的都在同一个网段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改桥接,用路由器来拨号,这样连接到路由器的都在同一个网段下了。

不是苛求同一网段的问题,就是想探讨下两个模式的优缺点,譬如功耗问题等。

另外现在的光猫硬件今非昔比,性能优异不说,且很稳定,而且还要实现IPTV和固话功能。

网友:
路由改AP模式不就是一个网段吗、

网友:
我家最简单,光猫自动拨号,开DHCP,后面挂个交换机,所有电脑在同一网段。

网友C:
现在新装的基本都不给你桥接了吧.
如果后面接简单设备,那我光猫拨号完事.
其他的我还是喜欢桥接.

网友D:
这个模式不是桥接,光猫兼路由器模式了,内网模式是NAT1~NAT4的其中之一吧。
桥接模式就是光猫只负责中转光信号,用外置路由器拨号。这咋样的网络可以是NAT0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式不是桥接,光猫兼路由器模式了,内网模式是NAT1~NAT4的其中之一吧。
桥接模式就是光猫只负责中转光 ...

大前提是光猫拨号无异议,截图是路由器的后台,不是光猫。

现在是路由器和光猫之间连接模式的讨论,主要还是网段及DHCP关闭后进后台需要预设IP的繁琐程度。

网友:
光猫桥接,拨号、Wifi之类的功能都丢给路由器就行.
现在好一些的路由器配置高、功能全、速度快且稳定,很多活直接丢给它干完全没问题.
我家宽带的光猫功能不全,所以我换新的路由器之后直接打电话给宽带小哥让他把光猫改成桥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装的基本都不给你桥接了吧.
如果后面接简单设备,那我光猫拨号完事.
其他的我还是喜欢桥接. ...

进光猫后台,浏览器按F12进入开发者模式,找到拨号的位置把disenable改成enable,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修改了

网友:
FTTH才是主流,FTTR贵啊

网友E:
这个网友说的桥接,就是路由器AP模式

网友:
我是一直桥接,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承载在软路由上面。

网友:
不让光猫拨号,让路由器拨号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网友说的桥接,就是路由器AP模式

您才是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