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台全新的三每WiFi联网时钟,外观漂亮,做工精致,价格不菲

楼主(2024-10-22):
如题,朋友买的,偷偷拆开看看,差点刮花。

1、外观篇:挺漂亮,100多块,不便宜。以为是像手机屏组件一样粘上去的。

2、以为是卡扣的,但是撬了半天也没拆开,都出划痕了,后来才想一下,是不是前面不是玻璃?原来是一层软的半透膜,轻轻揭开,露出了一圈螺丝。

3、电路板背面,几只驱动IC,像是LED灯板上的IC,TC5020D

最后一图,发光原理,真LED。

网友A:
这种LED的就不知道寿命如何,还是喜欢液晶显示的,省电

网友:
一百多有些贵了,虽然做工还不错

网友:
你这台感觉不像是WIFI的 都没看到相应芯片和WIFI天线

网友:
漂亮是漂亮,就是不知道功耗怎样,省不省电?

网友:
不错,但不便宜。。。

网友:
50差不多了这东西还不如斐讯悟空M1

网友:
这种构造的LED方便维修,哪一笔坏了,就换那一笔的LED就可以了,不像以前那种缺笔只能整个换!

网友:
能用DS1302时钟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的就不知道寿命如何,还是喜欢液晶显示的,省电

LED常亮,晚上看时间方便,液晶的晚上会抓瞎。

网友:
价格确实贵,做工确实好,如何用电池供电的话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常亮,晚上看时间方便,液晶的晚上会抓瞎。

液晶的有带背光啊,光线亮的时候自动关闭,光线暗的时候自动开。

网友C:
用个旧手机改的也不差

网友:
价格太贵,而且没有看到相应的WIFI芯片和天线。

网友:
现在就这个价格,是贵了些,贵在wifi校时。

对于纠结以秒准确的人来说,有wifi校时不用管也挺方便的。

网友:
led耗电大户

网友:
这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旧手机改的也不差

我就是用10几年前的一个4.5寸旧手机安装个软件做日常时钟。

到现在,LCD屏已经出现不少的竖亮线横亮线,要下岗了。
也寻思弄台wifi校时的LED时钟。

网友:
坛友们估计不会花100多买这货

网友:
100多,买个二手智能屏会不会比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