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四通道示波器TDS2014消缺及更换灯管

楼主(2024-10-22):
         矿坛里收了台开机4百多次泰克四通道示波器TDS2014,试用功能正常,但屏偏暗,特别是在放大镜台灯下更看不清,因此想换下灯管提高屏亮度.   先在网上查原厂屏型号为LM32P073,淘宝下单了灯管,沒想到拆开发现屏巳换其他型号,紧急与商家联系,还好没发,拆出灯管量了尺寸,商家有货,但二根起拍,补差价后发了.

   这台机器拆过多次了,固定输入印板的英制螺丝少了二个,电源板英制螺丝未少但没一颗是上紧的. 从HP报费台表上找了二个十字的补上.

  图片有错位

网友:
图文分析细致,我换过TDS210和220屏幕的偏振膜,但效果不好。

网友:
你直接改LED不就解决了?还简单省事,以后维修也更方便。

网友:
不知道这灯管还是90度弯的!

网友A:
换LED  会 比灯管亮很多,功率也小

网友:
灯管也有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LED  会 比灯管亮很多,功率也小

  是的,刚好有这规格灯管买,不费心改LED了.  另外查了网上贴子有说换LED偏色的,所以还是用了灯管.

新灯管对比度调到30%非常清楚了,老的要调到70%以上,而且必须30--45角度半朝天的样子看,否则就不清楚.

网友:
我都看了两次帖子了,感觉很受教育。

网友(2024-12-11):
了,感觉很受教育。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B:
能这样换,是高手来的。请教个问题:固伟的模拟机测一个4M的3脚晶振,中间脚是地。X接第1脚,Y接第3脚。如图波形。此时如果只撤掉Y探头,显示X波形没啥变;但如果只撤掉X探头,屏幕就显示不出波形了。这正常??或者是Y通道跟X是有区别??实际使用上,我感觉Y不好调节;X就很容易得到波形。

网友(2025-03-17):
引用 楼主:
是的,刚好有这规格灯管买,不费心改LED了.  另外查了网上贴子有说换LED偏色的,所以还是用了灯管.

新灯 ...

原机本来就是效果很差的伪彩屏,根本不用担心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这样换,是高手来的。请教个问题:固伟的模拟机测一个4M的3脚晶振,中间脚是地。X接第1脚,Y接第3脚。如 ...

2个通道的,大多数情况会用通道1信号触发。是不是去掉x后,就没了触发信号了。

网友:
这么好的示波器值得换个新壳子啊。

网友:
楼主多少入手的呢

网友:
又看到你们玩示波器!

网友(2025-08-07):
咋觉得没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