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 3传输协议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楼主(2024-10-22):
请问SATA 3传输协议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SATA 3接口固态硬盘读取和写入能同时实现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解释,实测确实可以同时写入和读取的,但是速度会大大折扣
例如你读取可以500mb每秒,但是你读取时同时又写入文件,则读取写入速度都会打对折
所以这个不能叫全双工半双工
因为你这个还涉及到你从什么介质将文件写入到目标驱动器,从目标驱动器怎样的读取方式到其他驱动器
都是会影响速度的,因为每个驱动器的速度都不一样

例如你从M2 D盘剪切一个20gb文件到SATA 3口的E盘,同时将E盘的10gb文件剪切到20MB写入速度的U盘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此时写入E盘速度几乎影响不大,因为你读取的10gb文件到u盘,u盘带宽严重受限,会分配更多带宽给写入。如果把U盘换成M2的移动磁盘(按照满速算),此时读写速度大概都需要打对折,如果单独写入是500mb每秒,单独读取也是500mb每秒的话,此时极限读写不会超过250mb每秒,大概类似的

网友B:
sata在硬件接口上是一对收发差分信号,SATA在物理层是全双工的,但是在命令层又是host发了命令,device作出回应,这又是半双工的。
硬件是全双工模式,但实际SATA协议是半双工工作模式.

网友C:
sata是串行接口实质是半双工传输接口,但可以通过UDMA方式实现少量数据同步读取和写入,简单来说就是加个超大缓存。

网友D:
读写是分开通讯的,但磁头电机只有一个,同时只能有一种状态!

网友E:
单工的,串行,排一队等待

网友:
一直以为sata3 是全双工的,看了上面的学习了

网友:
不懂,反正读写同时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解释,实测确实可以同时写入和读取的,但是速度会大大折扣
例如你读取可以500mb每秒,但是你读 ...

同时读写速度会打折应该就是半双工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让读写时断断续续快速切换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但是因为切换速度太快所以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在硬件接口上是一对收发差分信号,SATA在物理层是全双工的,但是在命令层又是host发了命令,device作出 ...

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是串行接口实质是半双工传输接口,但可以通过UDMA方式实现少量数据同步读取和写入,简单来说就是加个超 ...

看来系统盘还是尽量选择m2接口的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写是分开通讯的,但磁头电机只有一个,同时只能有一种状态!

但是SATA接口固态硬盘不受磁头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工的,串行,排一队等待

看来系统盘还是尽量选择m2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SATA接口固态硬盘不受磁头影响。

所有磁头同一时刻只能有一种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系统盘还是尽量选择m2接口的固态硬盘。

其实这要看个人需求,如果只是普通办公或上个网的话区别并不明显,只有对企业用户的影响才明显。
sata3的带宽有6Gb,再加上UDMA辅助的话家庭使用都是性能过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