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换隆鑫125踏板摩托车空气滤芯,又省了十几块

楼主(2024-10-22):
如题,以前一直到修摩托车处更换,貌似是20元,当年觉得不太贵,如今挣钱不易,能省一点是一点吧。在X多多淘了一个,5.87元。

到货后,看上去质量还行。

原来的,好像几年没换了,脏的不像样子了。

顺便做了个大清洗,看上去好多了。

完全收工

网友A:
我的摩托车除了发动机,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的是自己先试试   搞不定再去修理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除了发动机,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换。。。。

我这台也严重烧机油了,100公里烧0.5升吧,到修摩托车处要300+,想换缸体和活塞,手里工具不多,又没有换过,不太敢。

网友B:
当年的嘉陵125的空滤,就是一层薄海绵。自己加点机油,1000公里把海绵取出来,洗干净,再加点机油装上去,用到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也严重烧机油了,100公里烧0.5升吧,到修摩托车处要300+,想换缸体和活塞,手里工具不多,又没有换 ...

开了多少公里就烧机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台也严重烧机油了,100公里烧0.5升吧,到修摩托车处要300+,想换缸体和活塞,手里工具不多,又没有换 ...

百公里0.5升机油,这不能用了。换缸和活塞并不难,我以前换过,并且正常用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公里0.5升机油,这不能用了。换缸和活塞并不难,我以前换过,并且正常用了很久。 ...

感谢回复,现在手里只有各型号的内六角扳手,也没有缸垫,不知道里面的气门怎么样,需不需要研磨?还有凸轮轴和小链,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
滤芯金属也是点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化油器我都拆开修过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手里只有各型号的内六角扳手,也没有缸垫,不知道里面的气门怎么样,需不需要研磨?还有凸 ...

先做好功课,气门肯定是要研磨的,最好是手动慢慢磨,用研磨砂。气门,气门油封,缸垫,活塞,环,这些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除了发动机,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换。。。。

同款,我的摩托车除了曲轴箱(离合器那块已折腾过),其它都是自己干,管它对正时,装活塞活塞坏,拆装气门杆等七七八八。我的摩托车(以前五本F,现任威领150)自己必装电热手把,冬天手不受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也严重烧机油了,100公里烧0.5升吧,到修摩托车处要300+,想换缸体和活塞,手里工具不多,又没有换 ...

换缸体和活塞要不了多少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嘉陵125的空滤,就是一层薄海绵。自己加点机油,1000公里把海绵取出来,洗干净,再加点机油装上去, ...

我前任五本F车就改海绵空气滤芯,一劳永逸,偶尔拆下清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公里0.5升机油,这不能用了。换缸和活塞并不难,我以前换过,并且正常用了很久。 ...

对,的确不难,但要学会对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