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坏了拆件

楼主(2024-10-22):
大约2013或者2014年买的二手的,七百多元,i5 2520的处理器,4G内存,500G硬盘。早年因为更换CMOS电池,键盘按不回去了,仔细研究是机子上键盘卡扣松了,一直使用外置键盘鼠标。之后又不行了,每次需要按F1继续。前些日子又不行了,
不能按F1启动,必须每次进CMOS把某项改成什么AHCI  ATcI   AHCT(记不住了好像硬盘选择)才行。

现在不打算用了。拆了。问一个小问题,每次需要按F1才能继续不就是电池不行了吗?为什么又过了很久需要每次进行CMOS设置?

楼主:
有一个意外发现。硬盘非常轻,因为手头摆着很多个2.5硬盘,大小一样,重量差了3倍吧,手头没有天平没法测。是不是固态硬盘?是的话就太好了,500G。不撕开外边的东西,问什么办法知道是不是固态硬塞?不是的话为什么这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意外发现。硬盘非常轻,因为手头摆着很多个2.5硬盘,大小一样,重量差了3倍吧,手头没有天平没法测。 ...

crystal disk软件 你拍个图群友也能给你看

网友:
在BIOS里看硬盘型号或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就能看到是不是固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意外发现。硬盘非常轻,因为手头摆着很多个2.5硬盘,大小一样,重量差了3倍吧,手头没有天平没法测。 ...

13年的512硬盘价格不低,所以你懂的

网友:
把硬盘外面的包裹物拆开就可以看出来了。
很轻基本可以判断是固态

网友:
必须每次进CMOS把某项改成什么AHCI  ATcI   AHCT(记不住了好像硬盘选择)才行

这种就是BIOS电池没电,配置存不住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爱国想本本,主板bios电池失效了,换块电池吧。另外我把光驱拆掉,换成一个64G的固态硬盘,开机和运行速度提升不少。你要是卖,估计都没人买。

网友:
不可能是固态

网友:
那个年代原装应该不会配固态,即使配固态硬盘容量也不会那么大,除非是后来别人更换的或自己更换后忘记了。

网友:
从时间和尺寸大小来看有可能是1.8寸zif硬盘。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就能看到是不是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年的512硬盘价格不低,所以你懂的

13年笔记本512机械硬盘都要500元左右

网友:
元器件也值不少钱呐!!!

网友:
想想我的09年的爱国想还在服役中!

网友:
能动手的修修也能用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意外发现。硬盘非常轻,因为手头摆着很多个2.5硬盘,大小一样,重量差了3倍吧,手头没有天平没法测。 ...

1/3普通硬盘重量的硬盘应该是固态的,但2013年以前500G的固态可不便宜。

网友:
设备管理器、硬盘正面标签,查到型号后百度。

这个配置换个CMOS电池、装Win7x64精简系统,看个视频、网页、聊个微信,还能再战斗几年。

楼主:
奔着坏了也要搞明白的心态,拆了,感觉应该是固态吧?没看到别的。三块相同型号的芯片就是存储吧?每块多大的?能看出是MLC还是TLC吗?

第一附图想专门看看另一个芯片,微距不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