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积木炉

楼主(2024-10-22):
做个可拆卸的积木炉

火炉核心

颗粒仓状态

组合状态

加强支撑

抽屉接灰盒,白灰。

两个合影。

观火窗

网友:
销毁积木玩具的吗?这东西除了销毁积木还有什么用?

网友:
这工这料这炉子

网友:
我觉得这种炉子适合在寒冷的冬天考火用,至于用在其他应用上不太适合,铁壳的散温快,燃料利用率小了点,还怕会烫手。有小孩子的要注意了。

网友A:
有性命之忧

网友B:
这炉子应该有特定的用处吧,对有小孩子的家庭来讲,有点危险

网友:
原来积木炉是这个含义。

网友C:
是要把木头锯成积木大小才能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性命之忧

有啥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把木头锯成积木大小才能用的吗??

你这想法可以啊。哈哈

网友D:
炉子不错,楼主发帖时能否稍微编辑一下图片?看着好累!另外还有就是没说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希望能补充一下。

网友:
有材料,有工具,有手艺,羡慕,羡慕啊

楼主:
前面二个买的

网友E:
烧木炭或者无烟煤还不错,不过温度高了会不会变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木炭或者无烟煤还不错,不过温度高了会不会变形呀。

高温区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炉子不错,楼主发帖时能否稍微编辑一下图片?看着好累!另外还有就是没说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希望能补充一下 ...

就是火箭楼加个桌面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炉子应该有特定的用处吧,对有小孩子的家庭来讲,有点危险

炉子里最好做一个隔热

网友F:
今天刚做了一个310S不锈钢的户外炉,163MM直径,壁厚3.0,直接烧木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做了一个310S不锈钢的户外炉,163MM直径,壁厚3.0,直接烧木炭。

不好打孔吧。

网友:
可以加耐火砖或者耐火材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