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明基PD2700U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24-10-22):
这台显示到我手,是有故事的------
------这货黑麻溜秋毫不起眼,却保养得很好的27寸显示屏!
上家说是用来炒股的,现在点不亮了就想起要送我------
~我去,送家人们好歹全新啊。。。。。。

既然得来全不废功夫,到手就拆开瞧一瞧,妈蛋啊做工真不错两大块超大电源和主板,接口一应俱全,LG面板......
检查发现电源板有明显烧断线的痕迹,电流检测大电阻炸,想必MOS管也不保......
又不缺显示器用,一拖再拖,拖延了两个月被夫人骂到处堆垃圾才想起这货!
当百度PD2700U这一型号,差点被吓尿这货要3K以上,咸鱼整机二手也要1800以上~

不亏,修好可以体验一下所谓“自带出厂校色的27英寸4K专业显示器到底是什么体验”;

去除背板:

水平有限,恶补了相关PFC相关知识才敢动手~
初步检测PFC开关管击穿,大电阻烧毁,PFC芯片不保且周边供电元器件也烧毁,光耦坏!
难点在于贴片电阻被烧麻黑一片,苦于网上无此型号的电路图,只能花重金在咸鱼淘了一片拆机板,对着才补全了贴片电阻~
拆芯片时“有手就会”,烙铁温度过高,直接导致掉盘

唉~没法只能学上渌油:

初哥学习上渌油,效果还不错:

各被针线活,补全贴片电阻:

装机测试:

检测一下PFC芯片工作温度:

HDMI接入电视盒子试机,唔不错,比我的65寸索尼8500E色彩还要好!
角落吃灰去......

LD7790 芯片资料

1 VCC 电源电压引脚。
2 GND 接地。
3 FBCOMP反激级的电压反馈引脚。连接光耦合器以关闭控制环路并实现调节。
4 FBAUX 反激级的零电流检测和过压保护。
5 LATCH 外部闩锁保护引脚。
6 PFCCOMP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用于 PFC 电压环路补偿。
7 PFCONOFF FBCOMP 的阈值电压设置,用于 PFC ON/OFF 负载控制。
8 PFCAUX PFC 级的零电流检测。
9 VOSENSE PFC 输出的电压检测,调节电压为 2.5V。
10 FBSENSE 电流检测引脚。连接它以检测反激 MOSFET 电流。
11 PFCSENSE 电流检测引脚。连接它以检测 PFC MOSFET 电流。
12 PFCDRIVER 栅极驱动输出,用于驱动 PFC 的外部 MOSFET。
13 FBDRIVER 栅极驱动输出,用于驱动外部 MOSFET 进行反激。
14 CT定时器设置,用于开环保护、PFC 轻载关闭和反激软启动。
15 NC 未连接引脚。
16 HV通过电阻将此引脚连接到交流主电压的线路/中性线,为控制器提供启动电流。当 VCC 电压升高到触发 UVLO(on) 点时,此 HV 环路将闭,以减少启动电路的功率损耗。
HV 引脚内部电路将检测交流峰值电压,提供 Brown in/out 和高/低线检测功能。
当交流线断开时,HV 引脚内部电路将通过 HV 电流源释放 X-cap 的能量

网友A:
紫外手电是自己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外手电是自己改的吗?

某多买绿油送的…

网友:
你都买了拆机板了,还修这个干什么?

网友:
曾经有个显示器发热高就会黑屏,我加装风扇散热后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送人了

网友:
这工具齐全啊,好动手!

网友:
放大拍的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B:
南朝鲜的电器电路板很多严重氧化的,买个板不用来折腾坏板,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朝鲜的电器电路板很多严重氧化的,买个板不用来折腾坏板,人才啊!

上家殷实富裕小强多,后果都是金属被泡小强尿后,如被泡强酸!
买拆机板是用来对标学习,提高~^_^!

网友:
买了拆机板为啥还要修坏板,难道拆机板也是坏的

网友:
修好可以挂咸鱼了

网友:
能找到电路图真好

网友:
直接买个拆机板多好又不贵

网友C:
买的拆机板可以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拆机板可以退货了

你说出来我的心里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家殷实富裕小强多,后果都是金属被泡小强尿后,如被泡强酸!
买拆机板是用来对标学习,提高~^_^! ...

南朝鲜的电器电路板很多这样自己腐蚀的,是通病,是材料工艺问题。和小强没关系。

网友:
27 4K 分辨率看文字是不是很小?

网友:
修好不错,没有效果图

网友:
这坏的面积相当大。

网友:
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