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仿制70年代的全分立元件宽电压调试简单OTL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4-10-22):
这是第二次做分立元件的音频功率放大,第一次做的是纯锗管的,这次做纯硅管的。
制作参照由人民邮电出版社,1983 年出版的无线电爱好者丛书《OTL OCL 低频放大电路集锦》中的,《自动适应 10~45 伏电源电压的 OTL 和 OCL 低放电路(1.5~30 瓦)》一文制作,原文刊载于《无线电》杂志 1977 年 5、6 号合刊。

制作介绍全文

原文刊载于《无线电》杂志 1977 年 5、6 号合刊

在开工前Multisim14仿真了一下,在不削波状态下失真情况。

电源电压6-45V中点电压与各级电流变化

制作难度不大,元件认真筛选调试只有两处,一处是中点电压,另一处是末级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小功率管9012,9013我是选用早年进口韩产的,3906/3904选用美国仙童产,末级功率放大管D882选用日产NEC的。对管经过认真筛选β一致的。小电解电容选用nichicon(尼吉康)与ELNA(伊娜),大电解电容选用Rubycon(红宝石),电阻五色环铜脚金属膜。这些元件备好就可以开工了,其实早就备好只是一直没有开工而已。

所有小功率管子β在170-190之间,末级功率管β-260
第一步画PCB板,按照原作PCB画成放大器可以两种方式工作,使用双电源OCL与单电源OTL,转换工作方式采用短接形式,短接相应的短接点即可。后来实际应用时出了问题不能在双电源方式下工作,上电不久就烧末级功率管,后来连前级都烧了,管子烧了3遍不敢再试了,查线路与原理图都没有发现有不对的地方。

PCB画好了拿去制板厂制板,在等待PCB到货期间把对管配好对。
做好的PCB到货,阻焊依然选酷黑。

主要元器件

小功率三极管9013

小功率三极管9012

小功率三极管2N3904/3906,商家说是对管,到手测β 3904在140-145,3906在180-200之间,
还好同时另外买了MOTO的3904,这个β刚好能与3906配对

MOTO的3904

末级功率管2SD882

电解电容
耦合无极ELNA(伊娜)

电解电容

大电解电容Rubycon(红宝石)

瑞典产无极薄膜EVOX RIFA MMK5电容

日产TOCOS可调电阻

TO-220  1mm氧化铝陶瓷绝缘片

电阻五色环铜脚金属膜

焊板此处省略2000字。。。。。。。。。。。

焊好的板子,没有洗将就看

电源输入与音频输出接口

音频输入接口

末级功率放大管

板子焊好,在单电源OTL方式下,按照制作文中测量各级指标除了末级电流出入巨大,其他的基本一样。
输入音频信号测试,分别测试方波与正弦波,先测方波40Hz-100kHz。
使用8Ω有感电阻假负载

方波测试频率:40Hz-100kHz

正弦波测试频率:10Hz-200kHz

10Hz-200kHz正弦波频响曲线

输入音乐测试,由于声音还原设备,拍摄设备,拍摄者,播放设备均为非专业,所以,并不能还原现场真实效果,仅作参考!

试音视频:

听音实战测试(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Vy5YqEQd/

听音实战测试(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Gy5YTErv/

听音实战测试(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Py5YkE9R/

最后贴上本制作原理图,注意R11实际阻值是310Ω

原制作文档:

本人水平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侠们指正探讨,谢谢!

补充内容 (2024-11-8 10:06):
抱歉发帖时审核不仔细波形测量,方波漏贴10kHz-15kHz,漏贴原因是图片上传失败,当时没有发现现补发在153楼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 ...

网友:
全三极管搭,跟LM1875之类的比,哪个效果更好些?

网友:
多级三极管推动,看着眼红啊。。。

网友:
请教下,前级使用差分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可以用来抵消后级噪声?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是你吃康就是红宝石,用料可以

预测精华贴

网友:
我记得1995年左右,用过2N3055还是什么来的,干过几个板子。那个发热是真感人。动不动就DJ烧管

网友:
测试够仔细,

网友:
比当年的工厂产品还规范和高级。

网友:
现在玩OTL音频功率放大器的人不多了,能看到继续折腾的挺新鲜。

网友:
那几个 大电容是音频输出电容吧

网友A:
用原汁原味的老国产管试试才好玩

网友:
输出没必要用到4700uf*2吧?

网友:
输入级差分输入加共射极恒流源,电压放大级也是共射极,负载也是恒流源,电流放大级偏置采用三极管可调分压来调节末级静态电流,功率管采用全N管加复合管组成达林顿对称结构,大环路交流负反馈稳定直流工作点,这是经典的分立元件三级功率放大器电路,把三级的静态电流和中点电压调整好就能出好声,胜过一般的集成功放。单电源就是OTL,正负电源就是OCL。记得差不多28年前用刀刻覆铜板搭棚臃根焊过一个这样的功放,末级是金封3055/2955,推一对10寸落地箱,声音美美哒。现在看到经典重现,忍不住发表一点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汁原味的老国产管试试才好玩

看你的名字就知道是电子爱好者,应该做过不少功放。我也喜欢3055,不为别的,就因为它是NPN管

网友:
多图杀猫啊
还是老书写的仔细,基本上就是工作原理+调试流程,看懂了以后,修这个功放也很容易。
当年修分立原件的功放,也没有少烧功率管,后来用小功率的管子挂着调电流,中点电压和电流调好了,小音量小功率的试试,声音能正常出来再换大功率管上去,要不一烧至少两对,那时候好的功率管不好买啊,假货也多,能淘几对拆机管就不错了

网友:
      关于烧管,估计有两个因素,1、2SD882功率只有12W,电流3A,在这里余量太小;2、功率管静态电流过大,应严格按照资料介绍调整R11,确保静态电流在合理范围(由于功率管用的是2sd882,可能静态电流要取参考资料中限定范围的下限甚至更降低)。
      电路不能在OCL状态工作,估计也是跟上述第2点有关,也可能是中电电压偏离0V太多。

网友:
好,这是过去学习电子技术的实践方法

网友:
做工,原件都很好,耳朵可以享受一下了

网友:
图文并茂,功放爱好者教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