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联想一体机 扬天S2000-21

楼主(2024-10-22):
2024年10月22日
单位的一台联想一体机 ,用手拿的时候感到份量比之前接触的两款都轻的多,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之心,决定一探原因。

正面照

反面照

铭牌

去掉胶垫,卸下螺丝,取下支撑。
后壳下面还有2个螺丝(一个上有防拆标签),见第2张图片
沿前后壳的缝隙小心撬开卡口

前壳上只有屏幕和横流版等,之前的都是塑料后壳单独取下来

型号型号,是友达的吧?

恒流板

厚壳内丰富的很

笔记本光驱

风扇和台式机硬盘500G的

主板,2G  ddr3内存,喇叭

从散热风扇就能看出性能不一般

无线网卡,好像是300M的,没查到详细的资料,带蓝牙不?
==========================
联想的机器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网友:
办公用机,慢死了吧!

网友A:
布局感觉还是有点乱,热管那么长,还是单热管,散热堪忧啊

网友:
一体机做工真TM差啊

网友:
2G内存+机械盘感觉特别慢,申请换了吧

网友:
这是笔记本少装了键盘

网友:
单位也有两台,原来内部是这个样子。

网友:
给我都不会用它

网友:
家里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最后还是死到通病,南桥虚焊上了

网友:
内部空间那么大,这个只能用凌乱来说了,浪费那么多空间。

网友:
拍的很清楚

网友:
只能办公用用了.

网友:
拍的清晰、清楚,原来一体机就是笔记本芯少了键盘。

网友:
除了苹果和微软一体机其他品牌的都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感觉还是有点乱,热管那么长,还是单热管,散热堪忧啊

j2900的cpu,性能垃圾

网友:
只能办公用用

网友:
无线网卡带蓝牙,BD ID就是蓝牙地址

网友:
一体机除了不占太多的地方其他好像真没有什么优势,我上班的单位里面的人用的全是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好,方便,不占地方。

网友:
网卡还带BD ID,和MAC一样位数,应该带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