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企业路由器AR151-S2拆解

楼主(2024-10-22):
二手咸鱼买了一台华为企业路由器AR151-S2,打开看看。

这是官网截图

规格参数比较低端

外壳成色不好

外壳比较大,内部板子只有一半

下面有大量的空焊盘,估计是为高端些的带wifi、4g功能预留的。

有web管理界面

查了一下官网的说明,还带ac功能,能够管理4个ap,目前只有1个设备(AP4050dn)

网友:
企业路由器都使用铁壳,板子空档是wifi?

网友:
华  为的网络设备还是不 错的

网友:
是千兆还是百兆的

网友:
千兆的,新的当年买1000+的

网友:
板子上还空了不少

网友:
低端型号,能删掉的都删掉啦

网友:
做工真不赖

网友:
企业使用的产品要求性能更加稳定是关键

网友A:
没看到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源模块

外置电源的

网友:
小公司使用很稳

网友:
这个和家用千兆路由的有多大区别,是比家用稳定还速度更快?

网友:
感觉做工还差点

网友:
前面两个接口是双WAN口吗?

网友:
企业级也有网口这么少的型号啊

网友:
买路由送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