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进一个维修插座实例

楼主(2024-10-22):
       把旧装备改造一下,是我此行的目的~

       之前做过一个维修电源板使用的保护插座,串联60W的白炽灯当安全保护,一直正常使用。但在前两天维修一个ATX电源时,不知道何故,灯光强烈一闪然后就“炸”板了。之后查看灯芯也烧断了。这个问题并没太让我在意,毕竟是自己检查的故障不彻底造成的,但感觉只有一个灯泡做保护还是差了点意思,于是,就上网买了个6A的1P空开,准备再增加一道保护。因为我维修的电源板一般都是3~5A的保险,所以再大了也没有什么用,保证不会影响全屋的正常电路就行了。

        早前用3联的86明盒做的底,一侧灯泡座,一侧是插座。中间是个空白装饰面板。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用了个有点大的3联盒子,现在想想还是挺有预见性的。直接把空开安置在中间不用另外找位置了。

        空白装饰板开口,又找了个单86明盒切掉了一部份。这是因为空开的高度问题,原来的盒子不够高度,所以需要增加一下。本来是想用3D打印机做的,但高端的项目往往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比较好。单86的盒子用尺子量完画圈线,小电磨加切片直接切掉多余的部分,不论颜色还是强度,以及不确定的耐燃问题一下子就全搞定了。就是需要换两个M4*50的螺丝,不然无法锁住下面的固定螺母。

      基本契合原风格,空气开关的两侧牢牢的卡在面板下面,同时也支撑住了开口的装饰面板。

      完成后的状态。风格还是比较统一地~,灯泡这次没买到60W的,附近的电料商店只剩下200W的了,只能先凑合着用吧。具体电气参数与否不甚清楚,有明白这个问题的兄弟可以告诉我一下。当初也就是看网上说要用60W~100W的,就直接抄的作业。

       最后来个合影吧。工作一切正常,照片上的电源就是那个让我产生改装想法的炸板电源,长城额定270W。一客户电脑维修换新后不要的。掂了一下重量,老长城的做工用料还是很足的,想着修好当个试机电源也不错,所以检测了一下,换了两开关三级管一个7脚的管理芯片,成本不高。修完就多个炮灰工具。
       好了,今天的事情讲完了,散会~

网友A:
为什么空开不竖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空开不竖着装?

空间问题,86盒竖装接线受影响,所以选择了横装。一看你就是个轻度强迫症患者。哈哈哈哈~,我也想竖装,但条件不允许呀。

网友B:
用60W的灯泡就是为了能够限制维修电源的短路电流,避免大面积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0W的灯泡就是为了能够限制维修电源的短路电流,避免大面积烧板。

请教一下,那这次我用200W的灯泡,会不会有影响呀,反正现在测试那个电源时,正常开启电源,各项电压也都是正常的。需要改回100W以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这次我用200W的灯泡,会不会有影响呀,反正现在测试那个电源时,正常开启电源,各项电压也都 ...

感觉没有必要。
本就是通过观察灯丝亮度去判断过载短路的。

网友C:
有没有能取代灯泡的方案,太大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能取代灯泡的方案,太大易碎

有人用卤素灯泡的,体积小巧,220V可用。稍加保护应该就可以。但那个方案因为我没有卤素灯泡,所以没有上。另外,我考虑了一下,卤素灯泡没有白炽灯泡好购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309-1-1.html
去看看这个帖子吧,在我等快递的期间,坛友做的小体积样式。

网友D:
一不小心碰倒了 结果灯泡碎了  惨痛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不小心碰倒了 结果灯泡碎了  惨痛的教训

相比碰倒这个问题,我更怕的是从工作架上掉落东西砸碎灯泡。之前想弄个工作灯的那种灯罩,但后来找了一圈后发现防护罩的孔太大,起不到防护作用。最终也就没有用。你要是怕碰倒,可以买个夹灯泡的灯罩。这个方案我也想过,但还是刚才说的,从上面落物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也没有使用。提供这两个方案给你吧,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这次我用200W的灯泡,会不会有影响呀,反正现在测试那个电源时,正常开启电源,各项电压也都 ...

灯泡大小选择和你修的电源功率大小有关,例如修小大功率电源灯泡小了,可能电源正常灯泡也亮,或者大灯泡修小功率的电源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和我家里的维修插座好像是一样的,我家里的维修插座没有接空气开关。改天加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卤素灯泡的,体积小巧,220V可用。稍加保护应该就可以。但那个方案因为我没有卤素灯泡,所以没有上 ...

对啊,为何不用卤素灯珠?网上买卤素灯珠比白炽灯更容易买到。

网友:
和我家里的维修插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能取代灯泡的方案,太大易碎

我用卤素小灯珠

网友E:
计量插座里装个卤素小灯珠,边上装个KD1三档小开关切换,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量插座里装个卤素小灯珠,边上装个KD1三档小开关切换,搞定!

牛啊,但真不烧吗?成本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量插座里装个卤素小灯珠,边上装个KD1三档小开关切换,搞定!

靠近插座的那一档是什么?看不清楚。

网友:
直接上漏保 不差几块钱 更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