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 llc充电器能调压吗

楼主(2024-10-22):
咸鱼的 84v12a llc充电器
llc好像不好调压 小板上还有颗兆易创新
想改到71.4v 有大神有思路吗

网友:
这个是天长李工的方案。改取样电阻,变压器次级拆去一至二圈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TL431

网友:
有没有TL431?好像不太好找

网友:
谐振电容加大?

网友:
你这是由STM32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芯片内部代码设定好的,无法改动,必须破解单片机才行。

网友:
MCU里跑PID控制算法,没有功底很难改
https://www.gd32mcu.com/cn/detail/481

网友:
这个是的里面跑的PID算法。

网友:
面跑的PID算法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能改得都是高手,,,

网友:
跑的PID算法

网友:
直接在4位数字电阻,最好测一下另一端是和正极还是和负极相连接,和负极相连接并联100k电位器,可以升压,和正极相连的并联100k电阻降低电压

网友:
有单片机的基本上玩不了

网友:
llc充电器可以小范围调压的

网友:
小直插板上右下两个8.66K电阻是输出电压采样和电池电压采样,增大阻值可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
超过安全电压了,小心折腾

网友:
不管是单片机还是其他    开关电源都是有采样电阻的   可以尝试改改试试。

网友:
控制板好好跑下电路 应该好改

网友:
开关电源都是有采样电阻的   可以尝试改改试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卖家ID吗,想撸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