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H81M-DS2用M2硬盘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4-10-22):
前几天闲鱼买了个英特尔760P固态,用转接卡转插到主板上才发现H81主板不支持M硬盘,奇怪的是两个硬盘是克隆的一起插可以用m2启动,单独插启动不了这是个什么情况,也找固件注入了nvme也启动不了,就又升级到技嘉的官方固件了。现在就是要两个硬盘都插上默认就直接从m2硬盘启动了什么都没设置,刚刚又发现cpuz里看不到主板信息了,升级固件前是能看到的

网友:
你的金士顿是SATA M2的,你那个转接卡支持的是啥,如果是SATA的,主板可能支持外接SATA启动,如果是NVME的,主板不支持有没办法

网友:
M.2接口转PCIE接口吗?这块主板不支持PCIE启动系统吧。还有有些PCIE接口和SATA共用一个带宽,只能同时插一个。

网友:
不能在bios里面识别nvme的硬盘,它就不能单独启动。你这个是sata里面有引导,带着把nvme的启动了。单独没东西带它就启动不了。只能修改bios添加nvme功能才可以单独启动。

网友:
如果BIOS中nvme插入成功,那就重置BIOS,单插760P,重装系统。再另插SATA协议的做从盘。

网友:
bios信息不全可能是版本没刷对

网友:
主板bios需要添加nvme固态启动模块。M2接口固态有nvme协议,也有sata协议,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DG》 工具》设置 UEFI bios 启动项

注册版DG》磁盘》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bios要更新支持nvme的版本,关键bios要识别出这个硬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