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有TX买无刷锂电钻吗

楼主(2024-10-22):
杂七杂八牌子一大堆
不知道同心度有没有靠谱的

无刷机芯 选择电钻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用的多就买个大牌的用的少就买个杂牌的

网友B:
有钱买名牌的,没钱就买杂拍的。

网友C:
我买的 大有 ,型号不记得了。同心度还行,不是特别牛,但做工好,用着心情爽啊

不过有高手吐槽,大有后面的电池越来越差了。我买的时候,电芯是三星的,据说后面是国产电芯

网友D:
我买了一套69 双电的,有一个坏了,又给寄了一个。  寄回来的这个,同心度特别好。   20cm的长钻头,头部都不晃

网友:
手持工具,同心度没必要要求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就买个大牌的用的少就买个杂牌的

多大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名牌的,没钱就买杂拍的。

对于这种无脑式选择   大牌照样有坑等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 大有 ,型号不记得了。同心度还行,不是特别牛,但做工好,用着心情爽啊

不过有高手吐槽,大有后面 ...

大有给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套69 双电的,有一个坏了,又给寄了一个。  寄回来的这个,同心度特别好。   20cm的长钻头,头部都 ...

站短个型号吧    貌似卖家不错  卖家地址也告诉一下吧

网友E:
无刷,轴锁,两位数买贵点的,我之前买过一个,新的同心度很好,用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晃了,后来捡到一个好些的,那个就放家里了

网友F:
用的少就买个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轴锁,两位数买贵点的,我之前买过一个,新的同心度很好,用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晃了,后来捡到一个好些 ...

感谢分享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场合,抚摸党就买大牌,自己偶尔用用杂牌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少就买个杂牌的

手头只1把锂电钻 杂牌,前几年买的 有刷的
家装、DIY制作没少用
同心度不错~

有时候开孔上螺丝多了 就有点郁闷了  ,钻头、批头老是要换来换去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373-1-1.html
要求不高,国产随便买就行。我二十多买的12V有刷的,同心度都尚可。而且毕竟是手电钻,同心度差不多就行了,影响不大。

网友:
便宜杂牌货同心度确实很差。

网友:
无刷电钻看你怎么用,要求高就买好点的,大有,东成,或者进口的品牌,这种的控制起来顺滑点,不会像小牌子的一扣开头就转速好高,大品牌的转速好控制点,主要是电池,小牌子的都不耐用,不管他标的是多少A的,几个电芯的都不耐用,打几下就没电了,我电钻南威的,电锤德力西的,电池都不行,特别冬天,我10节电芯的电池,打电锤冲满电一个孔都打不好就没电了,我弟东成的电池就不会这样,但是大品牌的价格也贵好多

网友:
我买的德力西还是满意的,之前买的低价工模机都退货了.

网友:
直接买最便宜的公模机头就行 自己配一个好点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