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1系列剃须刀,马达不转不会修。

楼主(2024-10-22):
故障是马达不转,电池是好的。
插外接电源LED亮。0欧电阻是通的。
单独测试马达也是好使的。
按微动开关,微动开关引脚电阻有变化几十欧的变化。
然后就不会修了...

网友:
没几个原件,大概率三极管挂了。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板受潮引起的,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感觉是微动问题,用神油试一下

网友B:
此飞利浦非那菲利普

网友:
这做工不像正品

网友:
有可能微动电阻大

网友:
把微动开关从外面短接一下看看

网友:
飞利浦这做工?

网友:
贴牌货,现在飞利浦商品绝大多数是贴牌货了,和南极人,恒源祥一样卖品牌使用权了

网友C:
开关对角搭通看看有没有反应,开关点点除锈剂进去

网友:
这是山上的吧,拆开电机看看电刷

网友:
这是假飞利浦吧?

网友:
不像真的,,飞利浦有些多是直接驱动的,,不需驱动板。

网友:
直接一节5号电池到电机用

网友:
几个原件,玩用表测测

网友:
短路下微动试一下,不是就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飞利浦非那菲利普

是的,美孚送的赠品,外壳精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板受潮引起的,用电吹风吹一下。

已经风干很多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对角搭通看看有没有反应,开关点点除锈剂进去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