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颗有疑问的电阻

楼主(2024-10-22):
电动车充电器的取样电阻烧了,估计应该是0.33。但色环排列是橙橙银红绿,这个好像无法读,,有高手能给讲讲吗!

网友:
看图上这个粗细,有点像色环电感

网友:
你确信这是取样电阻?能否拍下电路板发上来看看.

网友:
它会不会是一颗电感呢

网友:
会不会是33.9kΩ或44.9kΩ呢?

网友:
大功率电阻的色环都不可靠的,长期高温都会变色的。

网友:
色环电感的可能性大

网友A:
色环电感中间一般有点鼓起来,这个形状应该是电阻

网友:
帮顶一下,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0.33,红--误差精度, 绿--nknp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电感吧

网友:
按橙橙银的话就是0.33

网友:
直接印个数字不好吗?直观又方便,搞个色环,多复杂,关键是有色盲的就完蛋。

网友:
8楼说的对,33x0.01=0.33欧姆,最后面颜色是说它是线绕电阻,耐冲击电流比较强,镀膜的容易被冲击电流冲爆。

网友:
就是是0.33欧。色环排列最后的绿色表示电阻的其他特性。
比如这个图片 上的电阻,绿色那一环与组值、误差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环电感中间一般有点鼓起来,这个形状应该是电阻

也不一定哦

网友:
前几天就被取样电阻整蒙了     会变色了

网友:
五环的电阻的确不好认,这个也的确有点像电感。

网友:
应该是绿红?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