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3羊充电器整蒙了(SANYO NC-MQ1104C)

楼主(2024-10-22):
钟上用的电池没电了,找出这个充电器结果(不亮灯)不充电!

记得先前充电亮灯是好的,咋就坏了呢?另外用电池架连上电池,没有充电电流,但是接上电池邻近电池位还有8v多电压

拆开看看咋回事吧

仔细看pcb上也没有元件异常~再仔细看印刷电路,发现这个充电器是2个电池串联充电的~单个电池不能充!!!找2个电池放上去果然充电灯亮起~~~这下给我整的蒙蒙蒙~~~

网友:
输出2.4V的,竟然要一对电池用

网友A:
其实铭牌上已经写了,输出电池都是X2的。。。

网友B:
三洋的低端镍氢充电器

网友:
后面铭牌写了输出2.4V,就是要串联才能充电,不是独立的,早期的镍氢充电器都这样

网友:
输出2.4V,凑一对电池才能充电

网友C:
要一对电池一起充

网友:
你这个充电器不是三洋的高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铭牌上已经写了,输出电池都是X2的。。。

经常用的骚你充电器4个位随便充一个的,这次找出这个还习惯为充一个呢,结果大费周章~所以习惯动作有时也会坏事。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个,当年50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洋的低端镍氢充电器

先前实验过:它是个10小时定时的傻充,对于放电终了的电池没问题,对于还有余电的镍镉电池可能要过充的。

网友:
以为是傻充,没想到用了一片3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一对电池一起充

看来要贴上“电池要充电必须成双成对”纸条,防止再用是还发蒙。

网友:
铭牌写了输出2.4V

网友:
说明还是要仔细看的

网友:
刚要说是低端货,没想到

网友D:
2.4V应该也充不满的。表笔是饱经风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应该也充不满的。表笔是饱经风霜啊

充电电压可能跟电压电压关联,这里现在230v上下,电池可以充到1.25v。
原装表笔早就散架了,现在是用硅胶线、签字笔杆、原笔尖合成的,虽然有点埋汰(见笑~),但是用起来笔原装笔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V应该也充不满的。表笔是饱经风霜啊

镍氢电池好像充满就1.2V,两个2.4V。

网友:
这充电器还能怎么用,让它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