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德力西时控开关KG316T

楼主(2024-10-22):
这是周末去朋友那拿的

分为上下两层

上下层是插针连接的

看到这里,就知道为什么会断码了

橡皮擦了下,又刮了几下

德力西有点不厚道,这个线这么细

装上之后,完蛋,比之前缺的还厉害。。。

网友:
导电橡胶条接触不良吧?

网友:
导电橡胶条两面处理处理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导电橡胶的问题,重新再调整调整位置,或者没放好

网友:
导电橡胶接触不良

网友A:
酒精擦下试试,导电橡胶问题。另外,蓝线是控制板用电,功率低的很

网友:
前几天扔了5.6个

网友:
手里也有个类似的时控开关,但电池是焊上去的,不方便换电池。

网友:
上海德力西败诉了,被判侵权,不得已改名,并赔德力西500万

网友:
这种的好,电池更换方便,以前的必须拆开。

网友:
可能是导电橡胶条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精擦下试试,导电橡胶问题。另外,蓝线是控制板用电,功率低的很

谢谢,看了下还真是

网友:
我有两个,买来控制春节灯笼的,后来没有用了

网友B:
可能导电胶条被手摸脏了,酒精擦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导电胶条被手摸脏了,酒精擦擦试试

擦过了没用

网友:
断码了这是

楼主:
导电胶条擦过了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