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史密斯EWH-6B小厨宝拆解清洗

楼主(2024-10-22):
用了13年的AO史密斯EWH-6B小厨宝发现有臭味,出水浑浊,本想换新,临时决定拆开看看里面结构。结果发现内胆还很好,结垢不算严重,只是镁棒要换,清洗干净应该还能用。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我有一个澳大利亚品牌的小厨宝,就是不加热。没技术不敢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澳大利亚品牌的小厨宝,就是不加热。没技术不敢自己修。

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小厨宝是不是加电出热水的

网友:
用醋泡洗除垢试试看

网友:
洗净换镁棒就好了,还能用十年。

网友:
牺牲镁棒,保护加热管和内壁

网友:
当年可是流行了一段时间

网友:
一分为四的是镁棒?
新镁棒没看到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澳大利亚品牌的小厨宝,就是不加热。没技术不敢自己修。

大胆的拆,这种东西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个不锈钢内胆里加个“热得快”。

网友:
用可乐泡洗除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的拆,这种东西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个不锈钢内胆里加个“热得快”。 ...

不锈钢内胆里加个“热得快”+温控元件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家里有个海尔的小厨宝,用了几年不知道怎么拆镁棒,内胆里头肯定是脏死了。。。

网友:
加热器用白醋泡两天就干干净净了。

网友C:
家里有个海尔电热水器,相同的结构,只是温控为一个75度简易温控开关。
同样的镁棒、加热器。

楼主的小厨宝应该有温度调节,怎么没看到温控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个海尔电热水器,相同的结构,只是温控为一个75度简易温控开关。
同样的镁棒、加热器。

图三中最左边两颗螺丝固定的就是锅型温度传感器

网友:
实际臭味就是镁棒闹得

网友:
换下部件可以继续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