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拆)3瓦led灯泡与40瓦的钨丝白炽灯之温度

楼主(2024-10-22):
40W钨丝白炽灯,常用来串接修开关电源的,今天让其来做参考。
亮灯1分钟,成像仪测表面玻璃温度;
名符其实,既发光又发热,不节能~

使用了6年多的某品牌年3瓦led灯泡,因1个灯珠烧毁直接短接,亮灯1分钟测焊盘的温度,温度居然干到75度。
印象中led灯节能环保,想不到居然这么高温,如果降到常温那才是真正的节能啊~

网友:
当然白炽灯中心热量高多了,电流大多消耗在发热上。LED发热小也就省电多了。

网友:
楼主理想化了,LED效率要高很多,不可能常温,总要有热量损失,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热损耗,提高效率,但达不到100%

网友:
降低温度,就要降低功率,

一般我降一半使用。

网友:
led坏基本上都是散热不良,单个灯珠功率太大,热量出不去,半导体到100度很快就坏

网友:
功率低点的话,led似乎温度会好点

网友:
既发光又发热,白炽灯才是劳模老黄牛

网友:
白炽灯电流大,多消耗在发热上。

网友:
短接了一个灯珠,其它灯珠工作条件已超额定值,必然发热。

网友:
确实是意向不到

网友:
没测过白炽灯的温度,今天才知道。

网友:
9l楼说的对

网友:
功率大的led灯珠手摸也是烫手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长见识

网友:
白炽灯灯丝温度竟然这么高啊

网友:
白炽灯发光的前提就是先得发热

网友:
白炽灯点亮后温度是挺高的,会烫手。

网友:
LED效率要高很多

网友:
这个测试完全没意义,小孩子闹着玩的,两种不同的产品,功率也不一样,测量条件也不一样有啥可对比的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