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戴尔电源遇到困难

楼主(2024-10-22):
手上有个坏的戴尔电源L260EBM-00,大电容两脚之间的元件炸了,完全认不出

如碰巧手上有这款电源的坛友方便的话麻烦帮拍个图告知一二,感谢

网友A:
那边应该没有元件,就是爬电距离不够,或进虫子,或受潮炸了的。

大品牌厂家不会再有爬电需求的地方缩短爬电距离安排元件。

网友:
滤波电容两端应该没有其他元件吧,你清理一下看看,估计就是PCB板放电导致的。有元件的话估计也是贴片电容

网友B:
清理干净就可以了,那个是贴片叠层陶瓷电容器,就是那种土黄色的方块贴片电容,只不过那个耐压几百伏规格的,普通的耐压就十几二十伏。没有也没关系。

网友:
很可能是压敏电阻

网友:
应该是泄放电阻

网友:
像个贴片电容

网友C:
大电容间的原件,估计没有也没事,十之八九也就是泄放电阻之类的。洗干净板子,串个灯泡通电试试。

网友:
烧的挺厉害啊!维修有一定难度。

网友:
清理一下电路板,看看那个地方有没有元件,应该是打火造成的。

网友:
电容两脚间应该没元件,清洗干净应该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边应该没有元件,就是爬电距离不够,或进虫子,或受潮炸了的。

大品牌厂家不会再有爬电需求的地方缩短爬 ...

好的,电路板下面用海棉绝缘,烧了一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干净就可以了,那个是贴片叠层陶瓷电容器,就是那种土黄色的方块贴片电容,只不过那个耐压几百伏规格的 ...

好的,擦干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间的原件,估计没有也没事,十之八九也就是泄放电阻之类的。洗干净板子,串个灯泡通电试试。 ...

好的,可能压敏失效了,保险也不通